各位大拿,这个电路里面的电阻和电容都是什么用途啊?

楼主(2020-07-09):
(图片)

网友:
C1C2 滤波去耦
R1上拉电阻
R2不知道

网友:
传感器是开漏输出,要上拉。

网友:
R2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
猜一下,R2防止烧坏IO

网友:
c1 r2 c2   Π 型滤波 。

网友:
在电机控制的场合(霍尔好多用在该场合),较高阻值的R2可以避免霍尔或MCU-IO的损坏,不过一般用在低压场合的话,这个阻值有点高了,比如电动自行车上的话,2K-10K比较合适。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R2太大了吧!觉着2~10K就好。

网友:
很水的工程师跟很牛的工程师的回复是一样的:抗干扰!

网友:
限流  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