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实验用的雕刻机和激光打标机

楼主(2020-07-09):
平时经常有塑料壳要开孔,种类多量少。所以想买一台小型的雕刻机,不求效率。
功能:塑料壳开孔,如果能铝壳开孔更好
支持的尺寸范围:150*150*70应该就够我用了
淘宝上有那种雕刻机和激光二合一的,如果这种更好,正好给塑料壳打标。

因为是个人用,所以在满足功能的情况下,价格尽可能低点。预算大概5k左右。谢谢大家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A:
给塑料开孔,和打标,是完全两种 不同的激光,无法兼容。

你必须买2台机器。

网友:
建议加多点预算,雕刻机最好能干得动铝,一步到位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需求
雕刻机给塑料壳 开孔 然后激光打标
lz说的是 用刀雕刻开孔, 然后激光打标吧

xy轴一般都能满足 ,主要是z 轴低了壳子放不下

网友:
5K,应该买不到,可能其中一个功能都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塑料开孔,和打标,是完全两种 不同的激光,无法兼容。

你必须买2台机器。 ...

雕刻机给塑料用刀开孔 激光打标,淘宝上有这种二合一的机器买。就是不知实用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给塑料用刀开孔 激光打标,淘宝上有这种二合一的机器买。就是不知实用性怎么样 ...

晶x 的3020 300w主轴的 5300多不知道怎样
开塑料外壳应该够了吧

网友:
塑料打标一般用的是紫外激光,机器价格比普通打金属的要贵不少

网友(2021-06-08):
也对这种需求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