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接收计数值增加,但数据显示区空白

楼主(2020-07-09):
如题。MCU接收PC发来的数据,然后再传回去。手动发送,发送计数器和接收计数器都根据手动发送而不断累加,但接收数据显示区却什么都没有呢?

楼主:
明白了,得选择“十六进制显示”……

网友A:
十六进制显示下

网友B:
之前用正点原子的XCOM,不小心把背景和字体设一个颜色,光看接收字节变多,屏幕啥也没有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正点原子的XCOM,不小心把背景和字体设一个颜色,光看接收字节变多,屏幕啥也没有 ...

还有这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六进制显示下

估计您回复晚了一丢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