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elsim用xilinx的ip仿真

楼主(2020-07-09):
如题,请问如何在modelsim中用xilinx的ip仿真?ip有很多.v .vhdl .xdc文件,是都要加入modelsim工程吗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仿真一般都是前仿,后仿很少用到。在ise里面可以直接编译出modelsim用的库,vivado不清楚。用ise或vivado调用时路径会自动给你设好,所以不需要手动添加。注意需要手动添加include路径,否则找不到vh文件。

网友:
xdc是约束文件,仿真不需要。ip生成时,v和vhd可选,用一种进行仿真就行。ise环境下,corelib需要事先编译好。vivado里有个tcl命令,可以专门生成ip的仿真环境,具体命令记不住了,可以网上查一下。

网友:
vivado设置里面也可以关联modelsim,并且有编译仿真库的选项,编译完成之后就可以使用,很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是用后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是用后仿真

如果是后仿,应该更省事儿,把simprims库搞定就行了。 除了dcm、pcie等这种硬核,其他的ip综合后都打平了,都是底层的单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