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MOS管4个电阻做的12V转220V逆变电路,求高手分析下原理

楼主(2020-07-10):
网上看到的,很简洁,用了2个MOS管,4个电阻,还有一个中心抽头的12V变压器。求高手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和特点。

网友:
能用不,做一个玩玩,变压器什么参数?

网友:
不知道怎么震荡。

网友:
自激震荡,先搞懂单管的就自然懂双管的了,利用带中心抽头变压器自感作用,使先导通的管子加强导通,截止的管子加强截止

网友A:
正极与抽头间串一电感,这样输出的波型才好

网友:
多谐振荡器,请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极与抽头间串一电感,这样输出的波型才好

为了改善MOS的工作线性吗?
会不会增加功耗?请指点下

网友:
有示波器最好先看下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了改善MOS的工作线性吗?
会不会增加功耗?请指点下

论坛里有相关的贴子,好像是叫低纹波隔离电源什么的,不太记得题目了。

可将原波型方波改善为准正旋波,抑制高次谐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相关的贴子,好像是叫低纹波隔离电源什么的,不太记得题目了。

可将原波型方波改善为准正旋波, ...

MOS工作在线性状态 功耗会增加的。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电路简单、适合DIY,求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C:
以前用三极管做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工作在线性状态 功耗会增加的。

并不是在线性,管是还是开关状态,只是有了电感后,产生了一些改变。哦,忘了还要有一个电容是在抽头与地之间。调整LC的值使波型达到最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三极管做过这个

二十几年前,小学时用3DD15做过,变压器还是自己胡乱绕的,能带一个40W白炽灯或荧光灯。一共绕过2个变压器,分别1:20和1:300。1比300的能拉弧,当年差点电死自己。供电是用摩托车维修店蹭回来报废的蓄电池,修复后状态还OK,蓄电池拿一根1平方的花线短路能烧断。一晃二十几年又过去了。

网友:
这个没有电容,如何控制频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