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HUB桌面快充预售方案(预售优惠截止)

楼主(2020-07-10):
第一次在论坛搞预售,没啥经验,整个方案是跟着 “墨水屏终端“版主“qtechzdh”学的

预售价格
四通道版本价格如下
        VIP++ 119元(不限数量 预订截止到7月20日0时。之后全部按照VIP价格139元)。
        VIP+   129元(不限数量 预订截止到7月20日0时。之后全部按照VIP价格139元)。
        VIP     139元

两通道版本价格如下
        VIP++ 99元(不限数量 预订截止到7月20日0时。之后全部按照VIP价格119元)。
        VIP+   109元(不限数量 预订截止到7月20日0时。之后全部按照VIP价格119元)。
        VIP     119元
快递费到时候看发货量我去跟快递小哥谈,建议发SF价格透明还安全。

发货时间:8月20日前发货。

付款及预订:
为确保坛友资金安全,不考虑预付,预订在本帖内留言,标准语,“预订 VIP++ 两通道版本 1台”。
发货前10天,根据实际情况会单独开贴提醒付款,某宝交易发货。

四通道版本

两通道版本

补充一下输出参数,每通道支持的快充协议和参数如下(详见SW3518S数据手册):
1、PD快充:PPS/PD3.0/PD2.0 快充协议,PPS 输出最大支持 3.3~21V@3A,PD3.0/PD2.0 输出支持 5V/9V/12V/15V@3A、20V@5A,最大支持 100W 输出。
2、QC快充:支持 QC4+/QC4/QC3.0/QC2.0,支持 Class A/Class B。QC2.0 输出支持 5V/9V/12V/20V。QC3.0 输出支持 3.6V~20V,200mV/Step。
3、 AFC 快充协议,输出支持 5V/9V/12V。
4、 FCP 快充协议,输出支持 5V/9V/12V。
5、 SCP 快充协议,输出支持 5V@4.5A、4.5V@5A。
6、PE2.0 及 PE1.1 快充协议,PE2.0 输出支持 5V~20V,500mV/Step。PE1.1 输出支持5V/7V/9V/12V。
7、 SFCP 快充协议,输出支持 5V/9V/12V。
8、VOOC 快充协议,输出支持 5V@4.25A
9、SW3518S 包含了 USB 智能自适应功能模块,其不仅支持 BC1.2 功能,以及中国手机充电器标准,还能很好的兼容苹果和三星的大电流输出识别:Apple 2.4Amode: DP=2.7V, DM=2.7V;Samsung 2Amode: DP=1.2V, DM=1.2V。

另备注一下,SW3518S支持的快充协议比较多,但是内部寄存器能够读取的快充状态并不完全包含它支持的全部协议,内部寄存器中快充状态入下图

所以屏幕上只能显示寄存器中有的快充状态。

=====添加尺寸图=======

=====固件更新方式======
全系模拟U盘方式更新固件,连接电脑拖拖拽拽即可升级无需烧写器

网友A:
5v可以提供多少A

网友:
我第一个来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网友: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可以提供多少A

这个需要看具体是什么快充协议

网友: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预订 VIP++ 二通道版本 1台

网友: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2台

网友:
预订 VIP 两通道版本 1台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网友B:
用的小米手机,话说能不能支持小米的CHARGE TURBO?这个快充协议可能没有公开?

网友: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小米手机,话说能不能支持小米的CHARGE TURBO?这个快充协议可能没有公开? ...

小米的CHARGE TURBO 就是 把QC、PD什么的集成在一起了 自己起了个牛逼的名字,支持QC PD ,我用的就是小米

网友C:
这个输入电压一定要大于输出电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输入电压一定要大于输出电压的吧?

是的 降压的 输出永远小于输入

网友:
预订 VIP+ 两通道版本 1台

网友:
预订 VIP++ 两通道版本 1台

网友:
预订 VIP++ 二通道版本 1台

网友D:
这个输入适配电源也给加上啊,或者推荐一下,一般家里没多余适配电源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米的CHARGE TURBO 就是 把QC、PD什么的集成在一起了 自己起了个牛逼的名字,支持QC PD ,我用的就是小 ...

也就是能够支持 小米9的9V3A 还有 小米10Pro的10V5A 快充?

另外问一下,四通道是否完全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能够支持 小米9的9V3A 还有 小米10Pro的10V5A 快充?

另外问一下,四通道是否完全独立? ...

小米10Pro 没试过,四通道完全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输入适配电源也给加上啊,或者推荐一下,一般家里没多余适配电源啊。 ...

需要的多的话 我找找,我家里直接用了个明纬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输入适配电源也给加上啊,或者推荐一下,一般家里没多余适配电源啊。 ...

PD快充最大支持100W输出,20V@5A,sw3518降压输出的,版主这个限定12-24V输入,那就买个24V的开关电源吧,预算要能支持多路100W输出的话,建议买200W、350W的24V开关电源,再配点转接头。

网友:
预充VIP 四通道版本 一台。
另外问下,输入电源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
输入适配电源功率多大?哪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降压的 输出永远小于输入

在楼主位没看到说明,我觉得加上这个说明好一点,包括最大允许输入电压。

之前在淘宝买了个快充的小板,好像也是3518S方案的,就不参加这个团购了。

网友:
不错,以前用过SW3518S的,支持的快充很多

网友: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网友:
大家买来怎么用的?仅仅是手机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能够支持 小米9的9V3A 还有 小米10Pro的10V5A 快充?

另外问一下,四通道是否完全独立? ...

10V5A这样的充电我估计是吹牛的
估计就是维持几分钟,然后就转成普通充电了。

OPPO的闪充就是这样吹牛的。

网友F: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有带可调电源版吗?

网友:
预订vip四通道1台

网友:
VIP++,4通道预定两台。

网友G: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请问解决OLED的烧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有带可调电源版吗?

可调电源做了个样机 还在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请问解决OLED的烧屏问题了?

这不是OLED的屏

网友:
预定2通道版本,希望尽量小巧

网友:
预定四通道版本  VIP++   1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V5A这样的充电我估计是吹牛的
估计就是维持几分钟,然后就转成普通充电了。

3000mAh的电池1C充电就是3A,这在一般手机中是比较普遍的,高倍率充电的电芯应该是牺牲一点充电循环寿命。10V5A应该是双电芯串联充电,再加上电荷泵等直充方式,没有传统降压充电方式的大损耗和高发热,控制好温升,大电流充电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预定2通道版本,一台,VIP

网友C:
另外建议楼主,可以增加type-c输入,诱骗成20V输入,现在大家手头的PD头就能用了,虽然可能输出不到实现PD  20V。
诱骗这一块如果用FUSB302的话我可以协助你,我坛里发的一个主题里有,或者用现成的诱骗芯片也可以。

===========
刚看到已经有type-c输入了,不知是否支持PD诱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建议楼主,可以增加type-c输入,诱骗成20V输入,现在大家手头的PD头就能用了,虽然可能输出不到实现PD  ...

支持PD QC AFC FCP诱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PD QC AFC FCP诱骗

那就很好了。

网友H:
不知道可不可以26V输入, 我有很多6S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可不可以26V输入, 我有很多6S电池包

30V以内,不可大于30V

网友I:
订台四通道的,同时看看我的VIP等级

楼主:
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订台四通道的,同时看看我的VIP等级

VIP++ 四通道 1台

网友: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怎么付款给楼主?

网友J:
预订 VIP++ 二通道版本 2台  预订 VIP++ 4通道版本 1台

网友:
预订VIP++二通道版本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J:
预订 VIP++ 二通道版本 2台  预订 VIP++ 4通道版本 1台

坛友 你这个显示的是VIP+

网友:
预定 VIP++ 四通道 1台

网友:
预订 VIP 两通道版本 1台

网友K:
能否发下尺寸大小哦

网友:
不知道能否支持IQOO的手机,网上查说是私有协议。

网友:
所用的电源,如果没有配的,最好是也能测试过那种电源好用,到时一起推荐.....好让坛友一起买.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否发下尺寸大小哦

75.8 *57.2 *50mm0等我做个图

网友:
4通道的

网友L:
12V输入的时候输出参数怎样的?可行的话放车上用很不错

网友M:
这个后续会开源吗?还是只卖成品?

网友: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网友:
预订 VIP+ 二通道版本 1台。

网友N:
能不能内部集成诱骗器,把这个当成一个可调电源用

网友O:
版主,有没有电量记录?方便估计电池状态

网友:
四通道预定 1 台,VIP+

网友E:
引用 网友M:
这个后续会开源吗?还是只卖成品?

肯定会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L:
12V输入的时候输出参数怎样的?可行的话放车上用很不错

可12V输入 能激活12V一下的快充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不能内部集成诱骗器,把这个当成一个可调电源用

这样比较危险 万一插错了容易烧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会开源。

硬件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O:
版主,有没有电量记录?方便估计电池状态

2通道版的做了个简单的电量检测 每隔10ms累计一下电流 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
预定 VIP++ 二通道 1台   ,

网友:
预定 VIP 二通道 1台

网友:
跟风预定 VIP++ 四通道 1台

网友:
预定 VIP+ 四通道 1台

网友:
预订 VIP++ 4通道版本 1台

网友P:
我个人感觉前后的面板需要找个美工改进一下。具体思路我也没啥好建议,非要提点,那就是前面板,建议充电口集中到下方一两排放置,空出来的地方放一个尽可能大的彩屏或带触摸功能的屏,这样更加高大上一点。

网友:
预定vip++ 四通道1台

网友:
预订VIP++  四通道 2台

网友: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如何付款?

网友:
预定 VIP 四通道 1台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个人感觉前后的面板需要找个美工改进一下。具体思路我也没啥好建议,非要提点,那就是前面板,建议充电口 ...

接受建议,下一版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个人感觉前后的面板需要找个美工改进一下。具体思路我也没啥好建议,非要提点,那就是前面板,建议充电口 ...

被你一说,我想等下一版了。。。。。呵呵

网友:
“预订 VIP+四通道版本 1台”

网友Q: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这里面带U3的HUB吗?

网友:
预订 VIP+ 两通道版本 1台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楼主:
引用 网友Q:
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这里面带U3的HUB吗?

什么意思

网友Q:
除了充电,是不是还能当个HUB来用?

类似于里面加这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Q:
除了充电,是不是还能当个HUB来用?

类似于里面加这颗芯片

HUB是集线器的缩写 本产品无usb HUB功能

网友Q:
引用 楼主:
HUB是集线器的缩写 本产品无usb HUB功能

集成个2.0的也成啊。   那个布线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Q:
集成个2.0的也成啊。   那个布线简单点。

没那么简单 快充协议也需要用 DM DP参与

网友:
什么时候付款呢

网友:
支持一下,这个看上去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 你这个显示的是VIP+

直接复制过来  忘记改了

网友:
来晚了,VIP++ 4通道预定一台

网友R:
来晚了点,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网友S:
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就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楼主:
引用 网友S:
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就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可以的只是优惠截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来晚了点,预订 VIP++ 四通道版本 1台

优惠截止了 按照VIP价格

网友:
预定VIP 四通道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惠截止了 按照VIP价格

嗯嗯,看到活动说明了,所以才说来晚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没那么简单 快充协议也需要用 DM DP参与

可以一键打开hub然后4口全部5v2a模式。这么做感觉没啥意义,还不如加入库仑计提高电流电压精度,增加更多快充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可以一键打开hub然后4口全部5v2a模式。这么做感觉没啥意义,还不如加入库仑计提高电流电压精度,增加更多 ...

库仑计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准备搞搞

网友:
External powered USB Hub function is very useful.

网友:
大神,问一下你那边有IIC通讯的文档么  SW3518S的。我联系过代理,问他们要文档,尼.玛毛都不懂

网友:
螺丝换成内六角显得高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