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NMOS管驱动电路,GS之间器件保护问题

楼主(2020-07-10):
        以前一直在做MCU软件这块,硬件被我完全忽视了,最近想学习下硬件,因为我以前是做BMS的,所以想自己先画个保护板,
这个储能电源板块应该也会用到保护板吧,只要有锂电池就必需要有保护电路。
        奈何硬件知识相当匮乏,有没有大神解析下我两种图片提到的困惑?非常感谢!

网友A: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B:
图1 也是可以用的,可能没有必要吧,要看电路的整体功能。
图2 不能,二极管是保证MOS快速关断的,型号一般为开关二极管,例如1N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赏!

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1 也是可以用的,可能没有必要吧,要看电路的整体功能。
图2 不能,二极管是保证MOS快速关断的,型号一般 ...

图1你要说必要性,我觉得左边也没必要啊,都是保护电路。图2的二极管功能应该不是保证快速关断的,是稳压的,防止G级悬空,损坏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1 也是可以用的,可能没有必要吧,要看电路的整体功能。
图2 不能,二极管是保证MOS快速关断的,型号一般 ...

接在GS两端的应该是稳压管吧,电压钳位的

网友:
图1充电口放钳位二极管是防止误插高压充电器烧mos的
具体怎么用还要看电池包是带感性负载还是容性负载

网友:
每个NMOS都最好备一套
然后NMOS并联可以直接D连一起,S连一起,G各接几十欧姆电阻再连一起

网友:
二极管是钳压,一般用18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两边都得并一个

网友:
第一张图里面那二极管正常使用双向TVS二极管,还有门级下拉电阻太大了,门级驱动电阻也太大了,居然10K?图二里面的二极管不建议共用.

网友(2020-11-28):
一般GS 的耐压低,应该是钳位的

网友:
假设你的控制是结在正极。
如果是二极管比如4148,应该是防止右侧放电控制MOS栅极出现反向负电压,防止左侧充电控制MOS关闭,而充电接口电压又虚高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右侧放电        MOS源极电压比栅极还高很多的情况。而左侧的充电MOS源极是连在PACK上的,电压通常比较稳定,不需要这个二极管。
如果是文雅二极管,那么不仅可以放置出现上述的右侧放电控制MOS栅极出现反向负电压,还能钳位这个栅极正向电压不至于太高。

网友(2021-02-26):
Q3(放电)是S与控制是同个电源上面,Q4在断开时,需要G下拉到S上才能保证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