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00V直流可调电源怎么实现?

楼主(2020-07-10):
一、0-3000V(起始电压可以是几伏)直流可调电源怎么做?基本思路是?

1、如果输入电压是220VAC,应该采用什么电路结构?
2、如果输入是24V DC,又该采用什么电路结构?
3、输出电流最大可以达到150mA。
4、电压调节的控制方式:0-5V控制0-3000V。

希望大家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开关电源正激方案,另外还需要一路辅助电源12V左右,直接220v变3000V,电阻分压取样 比较器基准光耦构成反馈控制UC38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开关电源正激方案,另外还需要一路辅助电源12V左右,直接220v变3000V,电阻分压取样 比较器基准光耦 ...

要0V起调的话需要二级IGBT管做个线性调整管,输入3842的反馈取调整管的压降来控制

网友A:
变压器比较难做,可以用现成的变频微波炉的变压器来代替

网友:
我们公司的产品用的和你的参数差不多的电源,只是电流只有40mA,定做的,自己不会搞。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比较难做,可以用现成的变频微波炉的变压器来代替

用高压包(变压器)可以实现吗?

我想用个AC-DC,DC可调压:0-200V,然后DC+斩波(推挽,或者全桥)+高频升压+整流滤波。

通过DC的调压,实现直流高压的调压。

目前AC-DC,DC可调压可以买到这种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高压包(变压器)可以实现吗?

我想用个AC-DC,DC可调压:0-200V,然后DC+斩波(推挽,或者全桥)+高 ...

近500W的输出功率,不加反馈你确定用DC可调电源模块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高压包(变压器)可以实现吗?

我想用个AC-DC,DC可调压:0-200V,然后DC+斩波(推挽,或者全桥)+高 ...

不行,那东西电压太高,电流太小。

网友:
先看要多大电流输出,再选方案

网友:
3000V不好做

网友B:
可以参考高压静电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高压静电发生器

好的,我了解一下

网友:
3000V电压太高,最好弄3-4个变压器原边并联,副边整流后750V*4串联。用全桥方案,不过电压范围太宽,可考虑低压时关闭几组。

网友:
请问,什么地方需要这样的电源,还是纯拍脑门?

网友:
这个不好整。估计得切换了。不知道体积和成本有没有限制。

网友:
参考耐压机的原理,现在可以做到5000V100mA

网友:
N个隔离定压升压,然后继电器选择n个叠加。

网友:
正激就不要想了,高压小电流宜用反激!

网友C:
专业厂家的做法都是220V转DC24V后再成可调高压,有专业高压电源厂家DC这步直接用成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厂家的做法都是220V转DC24V后再成可调高压,有专业高压电源厂家DC这步直接用成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

高压除尘电源的原理感觉也是可以的,正在了解……

楼主:
这种直流高压可调稳压电源 线性可调 正负可选,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