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替代三极管+MOS管的集成电源开关芯片?

楼主(2020-07-10):
一个三极管加一个MOS管,再加几个电阻,通过MCU来控制外围设备的供电,这种单元电路很常见,不过貌似没看到有替代的集成芯片,大家有见过吗?  集成基极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三极管倒是见过了。。

网友A:
你搜一下负载开关,不过多数电压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一下负载开关,不过多数电压比较低

按楼上的“负载开关”搜了下, 搜出来MT9700, SY6280等片子,基本接近我的目标了。就是电压范围比较低了。看来这片子主要是给类USB设备用的,我的应用场景是3.3V的MCU控制两节锂电的输出。电流不大,但需要低功耗,所以不用的时候要关掉给外设的电源。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