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线下载器设计方案与进度

楼主(2020-07-10):
最近由于工作上事出了点问题,比较忙。所以从今天开始做电容触摸款离线下载器。
最终采用方案:
        由于之前做的下载器比较一般,几乎是堆积起来的,扩展性还有功能的添加都比较麻烦!而且当时由于赶时间,要求尽快做出,所以当时一些细节问题都是不了了之,这给后期的维护造成比较多的麻烦。

1.        说明:
        a)        本次在做的过程中打算扣每一个细节,不放过每个细节。所以周期可能会长一点。但是预计不超过三个月。(这种方案就是:前期会比较麻烦,但是后期会比较快。)
        b)        做的过程中,大家一起交流其中的实现的细节。提升技术水平。
        c)        核心方案是:从DAP中抽取算法。
2.        款式:准备做出三款
        a)        电容触摸全功能。
        b)        普通显示屏,不带触摸。
        c)        无屏超低成本(这个PCB已做出)。
3.        费用:
        a)        由于这次打算仔细做,每个细节都不放过,所以周期可能会比较长。暂时不定价格。
        b)        不同的等级VIP价格不一样。
        c)        感谢论坛提供平台,所以单个设备会返还部分费用给论坛建设。
4.        方案:
        a)        使用STM32F0/F1系列作为主控。
                i.        使用Linux涉及到成本,而且对于我说,不懂Linux,还是给会用Linux的人做吧。
        b)        最近会做一个验证板,电容触摸,存储接口。然后做的每一步会发布到论坛中。
5.        USB采用:STM32自带的USB功能。初步是:
        i.        HID+CDC+MSC的复合设备。
        ii.        HID用于和上位机的通信。
        iii.        CDC串口功能保留(因为CDC有部分电脑需要安装驱动。)
6.        关于电脑软件:
        a)        其中下载次数,配置信息,滚码等都需要配置,所以需要配套一个电脑软件。
        b)        但是由于设备已配置成一个:MSC设备,所以把文件拷贝到下载器后:下载器本体也可以进行配置。
                i.        或者也可以配置一个txt文件一直拷贝到MSC中。这样也不需要软件进行配置。
7.        关于电池:没有电池的设备不是好设备,但是由于电池需要做认证,而且存在一定风险,所以本人会设计:电池接口,如果需要电池,用户可以自己拆开安装电池就可以了!
8.        一些步骤:
        a)        先画验证板。
        b)        验证USB。
        c)        重写SWD时序。
        d)        重写SWIM时序。
        e)        文件系统。

关于进度:
        已设计出一款不带屏的用于低成本的下载器。如图。
        采用:STM32F0+蜂鸣器+W25Q128存储。可支持SWD与SWIM协议接口。

网友A:
按钮开孔是烙铁烫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开孔是烙铁烫出来的?

对的,还没有批量,样品。验证性的。所以烫了一下。

网友B:
开源项目 是不是让大家也参与一下,不要一个人从头搞到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源项目 是不是让大家也参与一下,不要一个人从头搞到尾

是的。可以将任务分发给大家,协同完成。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C:
下载器还是习惯有屏幕操作 至少有点log 光听蜂鸣器很抓狂的

网友:
可以借鉴stc下载器,跑马灯来显示下载过程和结果

网友:
建议开个Git仓库,所有人都可以提问题和提优化pr

网友D:
楼主可以提示一下,这个外壳哪里买的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提示一下,这个外壳哪里买的吗?非常感谢

淘宝上搜索:USB外壳就可以了。种类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搜索:USB外壳就可以了。种类比较多

谢谢提示,已经找到了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不同厂家的MCU都改哪些东西?我现在用的灵动微M3的单片机快被坑死了,严重需要下载器支持这个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的,还没有批量,样品。验证性的。所以烫了一下。

。。。买个钻头也容易

网友:
很好的项目

网友:
这个有卖的吗,我想买一个来玩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下载器还是习惯有屏幕操作 至少有点log 光听蜂鸣器很抓狂的

看应用场合,最近项目出问题,用脱机烧写让工人现场升级了五六千个设备,LED都不愿意看,就听蜂鸣器,他们很爽,屏幕和LED对于他们来说很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钻头也容易

是,手捻钻也是可以的,比电动的精细

网友:
可以考虑加入自动检测开始烧写,按键都省了,使用寿命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应用场合,最近项目出问题,用脱机烧写让工人现场升级了五六千个设备,LED都不愿意看,就听蜂鸣器,他 ...

有屏幕 就可以选择不看屏幕 没有屏幕 想看也没的看

网友G(2020-12-07):
快半年了 无声无息 不会腰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快半年了 无声无息 不会腰斩了吧

公司项目最近加的紧,经常加班,得过点时间。

网友:
这种很薄的1,2mm厚度的塑料壳子,普通的钻头是没法打大孔径的孔的,直接搞出来一个暴力大洞来,要用定心钻头,估计要自己磨了,10mm起可以用淘宝的木工钻头。10以下找不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