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通道示波器的LCD硬件接口错了

楼主(2020-07-10):
PA1这个引脚可以复用为LCD_R2,但是你的硬件设计里接到了LCD_R4上,麻烦STM32示波器版主确认下?

楼主:
还有这个问题,MCP4728的I2C上拉到了5V,然后竟然I2C又直接捅到了STM32的IO上,STM32的IO都是3.3V的电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问题,MCP4728的I2C上拉到了5V,然后竟然I2C又直接捅到了STM32的IO上,STM32的IO都是3.3V的电平呢 ...

Da接的没问题,STM32单片机IO口耐受5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接的没问题,STM32单片机IO口耐受5V,没问题

看了下,接的PC14/PC15还真的是FT脚,能容忍5V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问题,MCP4728的I2C上拉到了5V,然后竟然I2C又直接捅到了STM32的IO上,STM32的IO都是3.3V的电平呢 ...

LCD_R4接到了LCD_R2上,这是因为想使用STM32的一路DAC,STM32的DAC为PA4,PA5,但是被LTDC的LCD_R4与LCD_VSYNC占用了,其中LCD_VSYNC引脚可以切换到PA11上,但是这样USB就用不了。
USB也是想使用的,不能切换。所以这里就把LCD_R4接到LCD_R2上,留出来一路DAC。在软件是使的RGB666模式,只需要将RED颜色的Bit2位与Bit4位交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_R4接到了LCD_R2上,这是因为想使用STM32的一路DAC,STM32的DAC为PA4,PA5,但是被LTDC的LCD_R4与LCD_ ...

你实际的硬件接成了565模式,你软件配置成666有什么用?硬件565里面的RED就没有Bit2了的,你软件里的red2导出到red4上面,颜色就不对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实际的硬件接成了565模式,你软件配置成666有什么用?硬件565里面的RED就没有Bit2了的,你软件里的red2 ...

RGB666模式只是比RGB555模式多了两个颜色的输出,跟硬件的接法没有关系的,你可以软件配置成RGB888模式,但是硬件上接成RGB565模式,都是可以的。二者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实际的硬件接成了565模式,你软件配置成666有什么用?硬件565里面的RED就没有Bit2了的,你软件里的red2 ...

颜色不会不对的

网友C:
好主意, 将RED颜色的Bit2位与Bit4位交换是用软件交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主意, 将RED颜色的Bit2位与Bit4位交换是用软件交换吗?

是的,代码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