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电磁炉E1故障

楼主(2020-07-10):
查了一下这个E1代码是电压过低,脱开电压检测电阻82k,测量无穷大,换好就好了

网友:
成精了,效率很高啊

网友:
这么简单(天上掉下馅饼)只需要换一支新电阻,药到病除!

网友:
有一台也是这样,换了没多久又烧。

网友A:
我想请教下  是不是每个电阻都检测了一下,然后发现这个电阻是断开的,是吧

网友:
楼上的,根据故障码测量对应电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网友:
御用试机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下  是不是每个电阻都检测了一下,然后发现这个电阻是断开的,是吧 ...

断开了两个大阻值电阻,测量了3个,才发现的,也需要运气,如果芯片坏就没得修了

网友:
这么低价产品,不够工时费,没时间,选择不修

网友B:
千万别对客户说一个电阻,就说中央处理器芯片烧坏了。

网友C:
好奇楼主是怎么知道E1是电压过低代码的?

网友:
看到楼主的万用表就回到了20几年前......家电维修的其实更喜欢指针万用表,指针的轻微摆动可以发现很多问题的.虽然现在的数字万用表内阻也做得很高了. 500型后的经典MF47!

网友D:
竟然有两个IGBT,用料真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对客户说一个电阻,就说中央处理器芯片烧坏了。

不要这样做和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楼主是怎么知道E1是电压过低代码的?

很多问题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竟然有两个IGBT,用料真足啊!

更爛,這是25a1200v的管子貴,全新的要5-6塊,小家電捨不得出這個價。用兩個10a的管子代替,1塊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