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厂家生产不需要GPT层,钢网层又是用的GTP文件,那么GPT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7-10):
请教以下Gerber文件中GPT文件的作用。
1、PCB厂家生产不需要GPT层,钢网层又是用的GTP文件,那么GPT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你自己不都已经给出了答案吗?GPT是锡膏层,指示哪些地方需要刷锡膏,做钢网需要用到,制作pcb不需要

网友:
楼主帖子标题赶紧改一下吧,有可能违规了。

网友:
GPT,目前也没发现作用,难道是波峰焊之类的需要?
可以直接不导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不都已经给出了答案吗?GPT是锡膏层,指示哪些地方需要刷锡膏,做钢网需要用到,制作pcb不需要 ...

一个GPT,一个GTP,两个有点区别
GTP是做钢网的,只有SMD器件;
GPT不仅有SMD器件的,还有直插器件的焊盘信息

网友:
 【请教,PCB设计,Gerber文件问题?】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标题不合格,没有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