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文本显示器(3) 设计器 之HMI PLC资源抽象

楼主(2020-07-10):
    在这个HMI设计器中,规划之初,是支持不同型号的。也就是说,未来设计的HMI型号功能各不一样。比如屏幕分辨率大小192*64, 128*64,等等,
支持的通信口有RS232,RS485,有的带一个通信口,有的带两个通信口,有的带三个通信口。此外,操作面板的按键个数也不一样。因此,对这些
硬件资源进行统一的抽象管理,就是上位机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进去的事情。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后续所有的功能模块的规划和扩展。

    除了HMI类型抽象在设计之初要规划明确之外。另外一个重中之重的部分是通信协议的抽象管理。可以说,这一块是整个系统规划中最重要的核心一环。
通信协议的抽象,即牵涉到上位机画面设计部分,各类控件元素的交互设计,又涉及到下位机在开发通信驱动,以及对通信事件进行管理部分的核心代码
规划。因为HMI交互的对象,为各类品牌的PLC,比如欧姆龙,三菱,松下,西门子,基恩士,或者各类控制器自带的协议,又或如常见的标准MODBUS协议
等等。不同厂家的协议各有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在规划之初,就找出这些协议的共性,抽象之后,设计成通用的接口,待后续的下位机进行实现。对于这块
后续,当规划到这里时候,会单独进行分解。

    想象一下,我们现在使用一个HMI新建工程时候,因为支持的HMI型号各异,因此首先进行HMI型号的选择,其次,要选择与之连接的PLC品牌,以及该
品牌下面的对应的PLC系列型号。那在设计时候设计器就应该包含这两个模块。

    前面提及到,我们需要对HMI类型进行抽象统一管理。让我们想想,不同的HMI,虽然功能强弱程度不一样,但至少在功能特性上面是一样的。例如,显示分辨
率的大小,通信口的类型及通信口的数量等等。因此,对于这些功能共性,我们就可以进行统一标识,放在配置文件中保存。

    对于配置参数的保存,一般而言,有两种模式,一种为二进制模式,一种为ASCII模式。对于二进制模式来说,保存占用空间少,读取解析也快,对于ASCII模式来
说,占用空间大,解析花费的时间也长。对于此,我个人的观点是,程序永远是写给人看的,而不是给机器看,在效率不是关键的场合,应该尽量以ASCII为主。毕竟
可读的ASCII字符格式对于开发人员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想想一下,你打开一个文件,看到一堆十六进制的字节数据,恐怕只有再回到代码里面,对照着保存逻辑
结构,才能看的懂哪几个字节代表什么参数含义。

    这里我们选择xml格式的文件来进行所有的参数管理和存储。回到HMI类型管理这里,我们为每个HMI抽象的参数如下:

    可以看出,每个参数都有具体的名字以及对应的参数值。例如屏幕分辨率的宽度,高度,前景颜色,背景颜色,通信口数量,通信口类型等等。不管是查看还是修改参
数都非常直观。对于后续新增功能的添加也是只需要新增对应的项目,然后程序里面新增对应的处理代码即可。

    在代码层面,我们则定义好相对应的HMI属性类,进行统一的参数管理。
    例如:HMI属性类,可以后续根据需求进行新增变更等。

    HMI资源管理类,加载HMI xml配置文件,生成HMI配置资源列表。

    对于PLC资源的管理也是类似如下,可以大概看看如下的配置文件信息:

    在这个配置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支持的PLC厂商名称,以及对应的PLC系列。当后续我们开发出了新的驱动之后,在这里添加新的项目即可。

    而每个具体的PLC的资源,则抽象之后,按照厂商名称单独存放。通过唯一的ID进行访问。例如台达的PLC,我们抽象之后的配置信息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到,PLC系列的相关信息,默认的通信配置参数,以及通信装置资源,如 X Y M T C D 等各类PLC内部的寄存器访问信息。根据这些配置信息,我们就
可以在代码中设计对应的类进行操作管理。

    有了上面这些基础抽象之后,我们设计器实现的新建方案时候,呈现给用户的界面如下所示:
    HMI类型选择:

HMI 通信配置以及PLC选择

对于HMI以及PLC资源的管理原理简介到此。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当前期的规划我们考虑清晰之后,后续的新增功能变更就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方便进行。

网友A:
好帖,打赏5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B:
楼主技术功力深厚,帖子写的也很用心,打赏5元,这是我在论坛的首次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功力深厚,帖子写的也很用心,打赏5元,这是我在论坛的首次打赏。 ...

感谢感谢,有空多过来交流指点下。

网友:
比较常用12864,但都是土法作业,学习楼主的思想

网友C:
楼主竟然是  “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 的作者,当初毕业的时候看过,受益匪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竟然是  “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 的作者,当初毕业的时候看过,受益匪浅呀。 ...

欢迎欢迎。有空多过来看看。

网友:
版主啥时候出套件,希望跟随你的脚步学习

网友:
参数可以用结构化的语言描述,比如:json或CBOR

简明二进制对象展现(CBOR,Concise Binary Object Representation)是一种提供良好压缩性,扩展性强,不需要进行版本协商的二进制数据交换形式。

网友:
tpl(http://tpl.sourceforge.net/)是一个开源的小项目,其主要是提供一个可以序列化或反序列化C语言数据的一个API函数库。tpl号称是最有效率的也是最快的,它可以把你内存中的数据存放到文件中,并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用文件中反序例化到内存变量中。而且这个函数库没有依赖于别的函数库。

这个也不错

网友:
不错,这个编辑器看起来蛮漂亮的。

网友:
楼主会出套件吗?光看不够爽啊,希望可以实际设备上跑起来

网友(2021-11-04):
代码看着就很专业

网友(2021-12-13):
好东西,  能否共享代码源文件

网友(2022-01-18):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有空多过来交流指点下。

文本显示怎么卖的  麻烦联系我谢谢

网友(2022-04-03):
引用 网友A:
好帖,打赏5元!

这个项目还继续么

网友:
写的不错,我刚开始学习,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