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最大输出电流与功率有关系吗

楼主(2020-07-11):
问一下各位前辈,DC-DC电源芯片能输出多大电流是不是需要看功率?
比如TI的TPS54560,手册描述5A输出电流能力,但应该不是在所有输出电压下都能达到5A吧?
比如输出30V的时候,不可能也输出5A的电流吧?
这时是不是要参考Thermal information里面的数据,但是具体看哪一项呢?

比如dcdc在12v输入  输出电压9v下电流最大能输出5a  ,,那再5v输出的条件下 还是最大5a吗
我指导LDO在输入输出压差不一样 输出的最大电流是不一样的 ,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不是很明白。还望指导!

网友A:
看效率和最大散热功率

网友:
dcdc芯片效率跟温度、散热和输出电压有关,手册上一般写的都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效率和最大散热功率

最大散热功率 没有找到呢  看那个参数

网友B:
好多都是说的内部MOS电流,可以根据效率自己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都是说的内部MOS电流,可以根据效率自己计算

我听说好像也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散热功率 没有找到呢  看那个参数

SOP8PAD封装一般按最大2.5W算,功耗估算规格书有具体说明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