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NUC029LAN看门狗(WDT)可以进定时中断,不触发复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7-11):
有用过的坛友帮忙看一下,谢谢!
主要代码如下: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使用内部高速RC 22M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使用内部低速RC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IRC10K_EN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10K_STB_Msk);

                CLK_EnablePLL(CLK_PLLCON_PLL_SRC_HIRC, FREQ_50MHZ);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CLK_SetCoreClock(FREQ_50MHZ);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1));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CLK, CLK_CLKDIV_ADC(96));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IRC, CLK_CLKDIV_UART(8));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IRC, CLK_CLKDIV_UART(8));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CLK, CLK_CLKDIV_HCLK(1));
                //WDT使用内部低速RC
                CLK_SetModuleClock(WDT_MODULE, CLK_CLKSEL1_WDT_S_LIRC, 0);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_Msk | CLK_APBCLK_TMR0_EN_Msk | CLK_APBCLK_ADC_EN_Msk | CLK_APBCLK_UART1_EN_Msk | CLK_APBCLK_WDT_EN_Msk;

                SystemCoreClockUpdate();

                SYS_LockReg();

                   WDT_Open(WDT_TIMEOUT_2POW8, WDT_RESET_DELAY_18CLK, TRUE, FALSE);

                如果取消这里的注释可以进WDT 定时器中断
                //WDT_EnableInt();

                //NVIC_EnableIRQ(WDT_IRQn);

                while(1)
                {
                        //注释后并不触发复位
                        //WDT_RESET_COUNTER();
                }

网友:
虽然我没用过这个芯片,但其它很多芯片的看门狗的中断和复位是两回事,楼主你再看看手册吧。

网友A:
WDT_Open(WDT_TIMEOUT_2POW8, WDT_RESET_DELAY_18CLK, TRUE, FALSE);
楼主, 你确定你开了WDT复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T_Open(WDT_TIMEOUT_2POW8, WDT_RESET_DELAY_18CLK, TRUE, FALSE);
楼主, 你确定你开了WDT复位么?  ...

  * @brief      Initialize WDT and start counting
  *
  * @param[in]  u32TimeoutInterval  Time-out interval period of WDT module. Valid values are:
  *                                 - \ref WDT_TIMEOUT_2POW4
  *                                 - \ref WDT_TIMEOUT_2POW6
  *                                 - \ref WDT_TIMEOUT_2POW8
  *                                 - \ref WDT_TIMEOUT_2POW10
  *                                 - \ref WDT_TIMEOUT_2POW12
  *                                 - \ref WDT_TIMEOUT_2POW14
  *                                 - \ref WDT_TIMEOUT_2POW16
  *                                 - \ref WDT_TIMEOUT_2POW18
  * @param[in]  u32ResetDelay       Configure WDT time-out reset delay period. Valid values are:
  *                                 - \ref WDT_RESET_DELAY_1026CLK
  *                                 - \ref WDT_RESET_DELAY_130CLK
  *                                 - \ref WDT_RESET_DELAY_18CLK
  *                                 - \ref WDT_RESET_DELAY_3CLK
  * @param[in]  u32EnableReset      Enable WDT time-out rest system function. Valid values are TRUE and FALSE.
  * @param[in]  u32EnableWakeup     Enable WDT time-out wake-up system function. Valid values are TRUE and FALS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makes WDT module start counting with different time-out interval, reset delay period and choose to \n
  *             enable or disable WDT time-out reset system or wake-up system.
  * @note       Please make sure that Register Write-Protection Function has been disabled before using this function.

第三个参数为TRUE就是打开WDT复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 @brief      Initialize WDT and start counting
  *
  * @param  u32TimeoutInterval  Time-out int ...

那就跟着这个函数看看是怎么配置的
最近也有用NUC029, 但我没用过最新版的库函数, 以前也基本没开过WDT
以前试过旧版本的库会有bug的问题, 一步一步跟下去看看, 有可能会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跟着这个函数看看是怎么配置的
最近也有用NUC029, 但我没用过最新版的库函数, 以前也基本没开过WDT

找到原因了,开WDT,需要先调用SYS_UnlockReg();

这样写就可以了
SYS_UnlockReg();
WDT_Open(WDT_TIMEOUT_2POW18, WDT_RESET_DELAY_130CLK, TRUE, FALSE);
SYS_LockReg();

也可以用ICP工具在OPTION BYTES里强制上电打开WDT。

楼主:
喂狗这样写:
                        SYS_UnlockReg();

                        WDT_RESET_COUNTER();

                        SYS_LockReg();

网友B: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赏!

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