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鹅洗衣机故障,代码C1

楼主(2020-07-11):
版主您好,向您咨询个问题。家里一台用了5年的小天鹅洗衣机坏了,具体情况如下:
1洗衣机型号: 小天鹅  little swan
2故障现象:在标准洗涤模式下会报警,洗涤一会后报故障代码C1 ,在快洗模式下一切正常(快洗模式时间只有10分钟,标准模式要45分钟)。
3已做的检查: 洗衣机全部拆开,控制板未看见明显故障,水位传感器目测正常。
友情提醒:动手能力强的坛友最好把洗衣机拆了清洗一下,这次拆发现里面太脏了,平时只是用洗衣机清洗剂洗,看来还是没有用。
根据版主的提示信息,我又做了测试,洗衣机在只加水不加衣服的情况下,标准模式也能运行不报故障,加入衣服就报C1故障码,暂时判断是离合器有问题,离合器在洗衣机下方,暂时无法拆卸,此帖会持续更新,直到洗衣机修好为止。

网友A:
拍几张图看看有多脏

网友:
帮你百度了一下

网友B:
还有要考虑的问题, 进水或排水堵了,水压不够 超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几张图看看有多脏

当时没有拍,洗出来的水都是黄褐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要考虑的问题, 进水或排水堵了,水压不够 超时

谢谢版主的回复,进水和排水我都确认过没有问题,洗衣机在快洗模式下工作一切正常,这个能排除离合器的问题吗?只是在标准洗涤模式下会报故障C1,难道要更换电脑板试试,电脑板是胶水封住的可能无法维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进水和排水我都确认过没有问题,洗衣机在快洗模式下工作一切正常,这个能排除离合器的问 ...

能排除离合器。如果是变频电机的,变频驱动板,霍尔传感器都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排除离合器。如果是变频电机的,变频驱动板,霍尔传感器都要考虑

版主,如果真如您所言,那维修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如果真如您所言,那维修起来就麻烦了。

是的,换板试试看,成本风险不小,我之前接过一台小天鹅变频洗衣机也是同样故障,换上面板电脑板没有解决,后来叫顾客再加钱总共500元再换后背鼓出来的那大块变频板,顾客就不愿修了,亏了一百多

网友:
考虑是不是门检测开关故障,或者是甩干的 震动检测开关坏。一般这两个容易坏直接短路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换板试试看,成本风险不小,我之前接过一台小天鹅变频洗衣机也是同样故障,换上面板电脑板没有解决 ...

版主,我这里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快洗模式工作正常,标准洗涤模式就报故障,快洗和标准洗涤的步骤是一样的,只是时间不一样长,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我这里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快洗模式工作正常,标准洗涤模式就报故障,快洗和标准洗涤的步骤是一样 ...

我猜一下,快洗肯定速度快,恒功率的情况下力量就小了,检查跟力量相关的器件和结构是不是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我这里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快洗模式工作正常,标准洗涤模式就报故障,快洗和标准洗涤的步骤是一样 ...

应该是变频板某器件变质热稳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一下,快洗肯定速度快,恒功率的情况下力量就小了,检查跟力量相关的器件和结构是不是可以? ...

这个也困难啊,没有图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变频板某器件变质热稳定不好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有空的时候把变频器板拆下来看看。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