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台21寸的老电视机不亮屏高压不来又捡漏了

楼主(2020-07-11):
开机待机灯会亮,按待机后灯闪,过后不亮屏,开机后检查主电源115V正常,到高压包有一颗1欧2W限流电阻烧坏,行管量了一下没有击穿,以为高压包坏了,给顾客报价100元,顾客说修的,后来又找了一个300W的碘钨灯灯管接通高压包供电,居然没有其他问题 能正常亮屏功耗46W,哈哈 最近修东西老捡漏

网友:
牛,电阻几分钱一个,零成本,靠技术赚了100

楼主:
换好电阻就好了

网友A:
100在二手市场能买一个好的吗?

网友:
这电视还有修的价值?

网友:
新电脑显示器也就200,前几天京东下单电脑主机,要显示器和不要显示器差价200,21.5寸显示器

网友:
京东新的50寸也才1000

网友B:
感觉这电视不值100

网友:
家里还有台估计有28年以上的这种老电视机还在服役,东芝的,真是够耐操的

网友:
昨天收拾库房发现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还想有时间了把这老电视给收拾出来

网友C:
厚道!用两个两欧的并联,替换坏掉的一欧。还能再战个十来年。

网友D:
这电视100还修,主人这是真爱

网友:
更新太快,估计业主不了解新电视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视100还修,主人这是真爱

肯定是老人家,以为买个电视几百,修个只要一百划算,不懂得今天修这里,明天修哪里花的更多

网友:
楼主并联电阻还把管脚拧上了, 还是挺负责的。100 元值了

网友E:
敢问大师,如何给高压包放电?在不拆机下来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电视不值100

你卖二手的确不值100。

但如果修,就算一个小地方,也得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在二手市场能买一个好的吗?

这种电视机,现在估计都买不到了。

网友:
修东西按器件成本算钱,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辛苦,100不多。但我要是客户,我也觉得100修这种破电视不值了,还不如买个新的,也没多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敢问大师,如何给高压包放电?在不拆机下来的情况下。

用万用表表笔,插头短接接显像管的固定螺丝,笔针插高压皮碗里,听到啪的一声就对了

网友:
这电视都卖不了100     牛

网友:
CRT电视机在0202年还在维修,这个绝对可以做个新闻了。。。  而且花100块钱修

网友:
B站上 鄂东老男孩  对修理有兴趣的可以关注 ,挺有意思的。带电的都能修哈哈

网友:
不止CRT电视, 40寸液晶也是寿命超过10年的电子垃圾啦。

网友:
长虹的电视,修好了可以做为典藏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厚道!用两个两欧的并联,替换坏掉的一欧。还能再战个十来年。

占不了1年,下一次是电容。。。   再下次是三极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表笔,插头短接接显像管的固定螺丝,笔针插高压皮碗里,听到啪的一声就对了 ...

多年疑问请解惑:这个高压包的高压能不能把人电死?

网友:
我修过一次自己家里的CRT电视:电视时好时不好,拆开发现一颗电解电容焊点松了。

网友:
电视再老点,可以当古董,这个样子的外观还是太工业化,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年疑问请解惑:这个高压包的高压能不能把人电死?

电不死,我被电过一次,高压线漏电打了一下,手臂麻过后3天都使不上劲

网友:
当年读书14寸黑白电视机,外面报价说显像管老化250元, 我换了一个高压帽搞定,别人说我是高手,硬是塞给我100元钱。那是学校一周生活费15元。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保护电阻,作用类似于保险管。并接在断路电阻两端的碘钨灯可改用更好找的60W白炽灯。

网友:
行电路电流大,60W灯泡电阻太大,显像管没反应的。我过去修29寸的都接500W的碘钨灯管避免烧行管。

网友:
有道理,60W白炽灯主要用做假负载检修115V电源。

网友:
我今天一个29的长虹,一个21的长虹,全都是好的一共卖了80元(大的50,小的30)

网友:
显像管的电视机还在用的很少见了

网友:
下午卖了一台5.5公斤波轮洗衣机,时好时坏,30块钱

网友:
感觉这电视价值50块都高估了,楼主检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