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在触摸屏输入不同字符名保存PLC一段连续的数据。

楼主(2020-07-11):
请教各位大神,我想用信捷的触摸屏在屏上输入不同的字符名保存一段数据(利用变址寄存器),同时还能输入字符名将保存的那一段调出,请教如何思路?

楼主:
各位大神来指导一下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没懂,是要做配方吗?常规的内存操作如果触摸屏支持宏的话,写一点也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