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coms电平怎么转换成5vttl

楼主(2020-07-11):
3.3vcoms电平怎么转换成5vttl,有现成的芯片吗,我看了一下,应该不转化直接对接可能也能用,问题是老实觉得不踏实

网友A:
自己玩串联电阻,想简单,用一个带二极管的NMOS, 而且是双向的。专业的也有芯片,有单向和双向。还有类似I2C隔离芯片的,双向,隔离,双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玩串联电阻,想简单,用一个带二极管的NMOS, 而且是双向的。专业的也有芯片,有单向和双向。还有类似I2 ...

有具体名字吗,我看看去

网友B:
看资料就搜AN97055,一个MOS管实现,实测使用BSS138,到1Mbps没有问题,或者TXB0104,0108这类芯片,体积小,但是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资料就搜AN97055,一个MOS管实现,实测使用BSS138,到1Mbps没有问题,或者TXB0104,0108这类芯片,体积小 ...

非常感谢,用用TXB104吧,对于我们这种批量来说。。。不贵,还是很便宜的,哈哈

网友C:
一个三极管和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简单可靠。RX端需要配置为内部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三极管和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简单可靠。RX端需要配置为内部上拉。

用三极管的转换电路少见,  常用是用MOS管做转换;

网友:
这个不用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三极管和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简单可靠。RX端需要配置为内部上拉。

你这个不是双向的,单向要求不高的场合直接上拉电阻+串联电阻就行了,3.3V内部有钳位

网友D:
3.3v cmos 兼容 5v ttl 无需转换

楼主:
我看了一下别人做的电路,就是二极管+电阻的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3v cmos 兼容 5v ttl 无需转换

问题是你3.3V的设备 发数据给5V的设备,人家识别不出来, 很多5V供电器件的输入高电平要求是0.7*VCC = 3.5V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你3.3V的设备 发数据给5V的设备,人家识别不出来, 很多5V供电器件的输入高电平要求是0.7*VCC = 3. ...

楼主不说5V是ttl电平了么,所以2.1V以上就认为高电平。5给3.3电阻分压,3.3给5直接过去就行。

网友:
一只74HC1G08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你3.3V的设备 发数据给5V的设备,人家识别不出来, 很多5V供电器件的输入高电平要求是0.7*VCC = 3. ...

常用数字电路电平有 3.3v CMOS,3.3vTTL,5v CMOS,5v TTL。
其中3.3v CMOS和5v TTL兼容。
看这个:https://www.ti.com/lit/an/sdaa011a/sdaa011a.pdf?ts=1595122545434

楼主(2020-12-26):
引用 网友D:
常用数字电路电平有 3.3v CMOS,3.3vTTL,5v CMOS,5v TTL。
其中3.3v CMOS和5v TTL兼容。
看这个:https ...

测试过了,的确能干活,就是我还是给焊了个300欧电阻

网友(2023-02-10):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