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10 能连上网可以QQ,打不开网页,用手机热点又可以。

楼主(2020-07-11):
请教WIN10 能连上网可以QQ,打不开网页,用手机热点又可以。关键是手机热点也是WIFI搞出来的,搞不明白了。

网友A:
是不是DNS有问题?
可以重置一下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NS有问题?
可以重置一下无线网卡

别的电脑可以啊,都是自动分派的。

楼主:
另外电脑可以的。

网友B:
DNS可以自己设置,不用自动分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NS可以自己设置,不用自动分配的

别的电脑都可以,就这一台不行。

网友:
进网络选择重置

楼主:
试了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的电脑都可以,就这一台不行。

跟你说了不用自动分配的,实在不行换IP地址。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别的电脑都行,就代表自动分配没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说了不用自动分配的,实在不行换IP地址。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别的电脑都行,就代表自动分配没 ...

填了,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C:
QQ 能上  一般都是 DNS 的问题。  QQ是直接通过IP访问的  其他的 访问网络都要通过 域名   DSN解析 IP地址 在访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 能上  一般都是 DNS 的问题。  QQ是直接通过IP访问的  其他的 访问网络都要通过 域名   DSN解析 IP地址  ...

好的,我再试试看,也许我填错了。

网友D:
检查下防火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防火墙。

WIN10自带的,关了 ,不过也很烦,老是有提示,关了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自带的,关了 ,不过也很烦,老是有提示,关了也有。

不是要你关掉,是要检查规则。
ping一个网址试试。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跟楼主的现象一样一样的。

一重启就好。

一晚上不关机,第二天一早就出现。

查过所有办法,都没有解决, 最后重装 系统,好了。

网友:
DNS设置一下

网友:
DNS挂了(字数补丁)

楼主:
谢谢大家,是DNS的问题,一定要填准才可以,之前是联通的,后来换了移动的,移动的和联通的不一样,手动改就可以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