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清除 ESP32 已經記憶的 SSID & PW ?

楼主(2020-07-11):
請教各位大神

ESP32 與WIFI 分享器成功連線過後就會把分享器的 SSID & 密碼自己記下來。
請問要下甚麼指令才能將它清除?
因為小弟想練習寫 WPS  的實驗,謝謝。

网友:
SDK有清除的接口

楼主:
我笨,找不到,懇請大神指路。

网友:
记得 下载固件时可以有擦掉用户区/wifi设置的选项

网友:
参考代码

void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
  DEBUG_WM(F("resetSettings"));
  WiFi_enableSTA(true,true); // must be sta to disconnect erase

  if (_resetcallback != NULL)
      _resetcallback();

  #ifdef ESP32
    WiFi.disconnect(true,true);
  #else
   //8266
    WiFi.persistent(true);
    WiFi.disconnect(true);
    WiFi.persistent(false);
  #endif
  DEBUG_WM(F("SETTINGS ERASED"));
}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