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20 如何非透传发送0X1A 0X1B 0X08 ?

楼主(2020-07-11):
因为需要检测EC20的信号强度, 因此没有使用透传模式, 使用的AT模式. 但是发送的数据都是裸数据, 也就是直接发送16进制, 一般的数据还好, 关键是遇到几个EC20发送操作相关的特殊字符就不行了,

数据中有开始发送符号0X1A, 后面的数据就不发送了.  有取消发送符号0X1B, 整组数据都不发送了, 有删除符号0X08,就会丢失这个字符和之前的一个字节....

因为将数据转为对应的字符串,就会损失一半的发送容量, 导致有些长数据需要分包发送, 感觉比较麻烦, 有办法直接发送这几个数据吗, 还是必须使用透传?

楼主:
貌似找到方法了, 我来测试一下, 不得不说移远的文档真的是有点坑, 不熟悉的人还真是下不了手

楼主:
成功了, 发送特殊字符需要定长命令,
2012年移远的TCP应用文档还介绍了这方面的问题,
到了2019年的TCP应用文档,居然把这部分内容删掉了, 这操作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自问自答.结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功了, 发送特殊字符需要定长命令,
2012年移远的TCP应用文档还介绍了这方面的问题,
到了2019年的TCP应用 ...

也在用EC20,如果移远把这个命令删除了,一定有原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用EC20,如果移远把这个命令删除了,一定有原因的吧?

所以, 你在用AT模式直接发十六进制数吗? 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信号强度需要实时检测么?我们一般都是注册网的时候检测一次就OK,当然我们的设备是固定位置的。不会移动。

网友:
实在不行就退出透传模式,然后检测完以后,再进去。 比你现在这样折腾省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用EC20,如果移远把这个命令删除了,一定有原因的吧?

没删除命令,只是删除了命令用法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强度需要实时检测么?我们一般都是注册网的时候检测一次就OK,当然我们的设备是固定位置的。不会移动。 ...

其实我的设备也是不移动的,只是服务器要信号的信息而已,每次反复来回切换感觉有点麻烦,先这样用用看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