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耳机就换了个外面的海绵怎么就不好听了?

楼主(2020-07-11):
从京东上买的AKG耳机,用了两年多了原装的海绵坏了我就从网上买了两个橡胶的,卖家说寿命比原来更长,结果装上后声音发闷根本听不清唱的什么。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原来是海绵的我换成这种类似皮革的了会影响音质吗?

网友:
T肯定有影响。水电火电都有区别

网友:
说的是呢

网友A:
如果你原来的海绵是透气的,现在的这个不透气,那影响就大了,耳机需要带上之后,和你的脑袋配合成一个整体,才会达到他原来设计的声场,这个和入耳式耳机塞不紧就什么效果也没有是一个道理。

网友:
海绵的密闭性和吸音性能不一样,音质一耳朵的区别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原来的海绵是透气的,现在的这个不透气,那影响就大了,耳机需要带上之后,和你的脑袋配合成一个整体 ...

原来的确实是透气海绵和这个有关系的话就得再买个海绵了

网友:
这个跟裸塞配海绵耳套增强低音类似吧,整个不透气的耳罩安上去,振膜振动肯定受影响,声音改变应该是必然的了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生活百科
目标分论坛:HiFi音乐
移动时间:24小时之后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