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下STM32F072C8T6最近几个月涨价严重

楼主(2020-07-11):
以前一直用STM32F072C8T6,原装正品价格在:6.x RMB。
这几个月用了3K的量,找原来的卖家都是:8.x拿货。最近准备拿1k,问了几次,价格都在9.X。

但是常用的F103价格却没有变多少。不知道是不是哪个专门生产的厂停工导致的。

网友:
f103 p2p固件兼容的替换料太多了,能轻易换掉所以没有涨价的资本?

网友A:
还好 我们 有点 库存,不然分分钟被坑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 我们 有点 库存,不然分分钟被坑惨

其实之前我也1500PCS库存,但是用完了。还得买。纠结

网友:
stm系的都在飚价    不不不 好像是老妹的都在飚

网友B:
re 和F103功能类似, 只是48脚封装多了DAC. 不行换F070吧, 基本只少了DAC和TIM2.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 和F103功能类似, 只是48脚封装多了DAC. 不行换F070吧, 基本只少了DAC和TIM2.

有道理,我怎么没有想到F070代替。我等会看下手册,满足不满足!

刚看了下,还是不满足,因为要用到里面的HSI48用于USB!可以不用外部晶振的。

网友C:
某宝上还是6.x啊。顺路问一下,这个在某宝买会有假货吗?之前打算买一些来用的。另外stm32F072CBT6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我怎么没有想到F070代替。我等会看下手册,满足不满足!

刚看了下,还是不满足,因为要用到里面 ...

那就加个晶振呗, 比f070和f072的差价便宜就行了. pcb上不至于放不下了吧.
以及f042也有从usb获得时钟的功能, 只是其他方面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还是6.x啊。顺路问一下,这个在某宝买会有假货吗?之前打算买一些来用的。另外stm32F072CBT6不行吗 ...

假货不至于, 但是可能是拆机件

网友:
莫宝的确实有问题
进了一批8l151   管脚不容易上锡。回流焊后还要人工补。莫商城的比较贵,但是焊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还是6.x啊。顺路问一下,这个在某宝买会有假货吗?之前打算买一些来用的。另外stm32F072CBT6不行吗 ...

一批量就是9.X了。或者是拆机件,不是原装正品

网友D:
前天有个代理商给我说7块多(含税)可以拿到

网友E:
而且还会一路升。直到断供。换其它MCU是明智的。。AVR的了历史将会重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还会一路升。直到断供。换其它MCU是明智的。。AVR的了历史将会重演。

现在设计程序的话要加入一条考虑事项:
一旦涨价怎么办,一旦断供怎么办。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天有个代理商给我说7块多(含税)可以拿到

可以推给我吗,我需要再存储一点。已PM你。

网友:
听说 B 的比 8 的便宜

网友:
>老妹的
what is it?

网友:
可以使用AT32F415CBT7替换,硬件兼容,价格美丽,性能更佳,供货无忧。

网友F:
可以使用 华大的 HC32F072 替代,带USB,代理商报价含税4.8RMB

网友:
国产芯片一个比一个牛。。。

网友:
STM32F072C8T6 这个我们可以提供哦 目前市场价8.x 方便的话可以私聊

网友:
华大的单片机现在这么便宜啊

网友G(2020-10-23):
LC商城的STM32F103VBT6 已经26元多一片  半年前是11块多。ST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LC商城的STM32F103VBT6 已经26元多一片  半年前是11块多。ST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估计就是芯片制造商与进口商协议的结果,当前钱难赚,接下来估计更难赚,只能拔终端用户身上的毛了。
我们这儿若要用 ST 的芯片,多是从新加坡运来的,貌似也没听说价格有上涨过?应该说始终都是蛮贵的。

网友:
选型的时候 一定要选哪种有很多替换料的    不然这种世道...... 分分钟放你血

网友:
这次放血大了,前后做两批板差价几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使用 华大的 HC32F072 替代,带USB,代理商报价含税4.8RMB

HC32F072  HC32L072 的第1脚为 VCAP  是电源输出引脚,而STM32F072C8T6 的第1脚为VBAT,是电源输入引脚,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其它引脚基本上都是兼容的,如CAN  串口等

网友:
apm32f072ct86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使用 华大的 HC32F072 替代,带USB,代理商报价含税4.8RMB

华大的这个是可以直接二进制兼容么?

还是说需要重新写程序?

网友:
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2020-11-27):
apm32f072ct86 软件修改大吗

网友H:
国产gd32应该也有替代型号

网友(2021-01-31):
1月F103价格是原来3倍了

网友(2022-05-12):
找遍了所有国产品牌居然没有真正的PIN对PIN替代的,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国产gd32应该也有替代型号

还是有差异性。

网友I:
FT32F072C8AT7

网友:
引用 网友I:
FT32F072C8AT7

二进制兼容吗?

网友:
没有一家能二进制兼容,某个应用二进制兼容是可能的,总有细节之处存在差异,哪怕是寄存器都一样,也可能会有延迟,寄存器设置先后次序的差异.

网友B:
我反正是换了gd32f303cct6, 性能强太多,程序只能老老实实全部重写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反正是换了gd32f303cct6, 性能强太多,程序只能老老实实全部重写了。

它有HAL 库吗,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它有HAL 库吗,好用吗?

我才不用HAL

网友K:
有没大神能推荐下国产完全PIN对PIN替代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没大神能推荐下国产完全PIN对PIN替代的型号吗

PIN TO PIN的很多,但是都要改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才不用HAL

大神!
问下,Enthernet、SDIO、USB 你用不用HAL库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PIN TO PIN的很多,但是都要改代码。

at32的,某些型号,我们程序直接烧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at32的,某些型号,我们程序直接烧录啊

STM32F072C8T6这个型号。我找了几个,都需要改。不像STM32F103,有好多可以不改。
F072的之前代替的有FCM32,但是只是USB兼容,CAN不兼容,串口也有细节要改。

网友:
STC32G12K128-LQFP64,  2组 CAN,  RMB5,  其他都是白送: 3组 Lin, USB, 128K FLASH, 12K SRAM,

STC32G12K128   32位除,16位除,端口的位操作, 2组 CAN 就值RMB5, 其他白送,
USB, FLASH 128K, SRAM 12K, 32位 8051,  高精准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

STC32G12K128单片机手册,5/31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pdf
STC32G库函数第三版, 4/13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SOFTWARE-LIB.zip
STC32G实验箱演示程序,2022/5/27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DEMO-CODE.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