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SOT23-6丝印4202这个电源块的引脚定义和框图?

楼主(2020-07-12):
请问谁知道SOT23-6丝印4202这个电源块的引脚定义和框图?现在从电路板上看,1脚是地,2脚是输出接电感,3脚是电源,其他就不知道了。这个电源块用在ap上的,电源与地击穿短路,换好的修好了,但我修好了也不知道引脚的定义和框图,搜索了半天也没找到,看看我们万能的坛里高手能不能帮忙?谢谢!

网友A:
TPS54202
万能的某宝搜索 4202 SOT2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54202
万能的某宝搜索 4202 SOT23-6

谢谢楼上的,是TPS54202,用这个关键词搜就有了。某宝搜4202 SOT23-6只能搜到货,没有资料

网友:
某宝就不是查芯片资料的地方
型号都有了,还怕找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