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接机想改用触摸屏,有什么型号推荐?

楼主(2020-07-12):
各位大神!我在这里开过一个帖子,但是没有说明具体的情况和我的想法!所以再开一贴讲明我的需求;

我现在有一台选择性波峰焊接机,他的控制方式如下:
1、上位机和人机界面用的是工控机+Win XP系统,UI是C++编写的;
2、三轴伺服运动使用的是Galil DMC-B140-M 运动控制器;
3、其他的简单动作使用的是FATEK FBs-24MC和FBs-16YR;
4、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使用的是安川的品牌;

我现在想将工控机和人机界面更换为触摸屏方式的,原因是C++源代码已经丢失,无法改进机器和添加新功能,初步的想法如下:
1、只更换掉工控机和人机界面,用触摸屏和Galil DMC-B140-M 运动控制器连接,不知是否可行?
2、或者只保留安川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选用触摸屏界面和带伺服运动控制的PLC,是否可行?

请各位大神伸出援手帮帮我,或者推荐我用哪种方式更节省成本?开发投入最小;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都是485协议的东西,第一种方法肯定行,第二种得看你成本控制和控制要求了。现在方案下肯定第一种经济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485协议的东西,第一种方法肯定行,第二种得看你成本控制和控制要求了。现在方案下肯定第一种经济可靠 ...

谢谢!大神的回帖,请问选用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网友:
 【关于人机界面的问题?求教!】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标题不合格,不能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主要看三轴伺服做不做插补运动

网友:
要实现mark坐标校正,不知道智能相机能不能搞定。
波峰焊机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
选择大屏的观看方便

网友:
如果没有复杂插补算法的话,用PLC+触摸屏可以替代原来的运动控制器。但是要注意视觉部分的配合。

网友(2021-01-19):
建议还是挂运动控制器吧,触摸屏无非就是一个可视化界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