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和粤原点单片机的组合IDE_V1

楼主(2020-07-12):
被这两家IDE的C编译器相互不兼容的问题折腾了大半年,这几天花了点功夫把它两合并了。

辉芒/粤原点单片机合并IDE,解决两家IDE的C编译器不能共存的问题。
制作:问星
注意:不要解压到中文名的文件夹内;如果原来有安装这两IDE,请先卸载,再运行绿化。避免出现各种怪问题!
第一次解压后请先运行”绿化.exe",会自动创建桌面快捷方式和注册C编译器,完成前请不要操作电脑。

FMDIDE版本:V2.1.6
ORIGINIDE版本:V2.1.4

文件较大,传到网盘了,下边是网盘地址:
辉芒和粤原点组合IDE_V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TgseDWpvgNxRbQG-FyMOQ
提取码:jpjm

网友:
很好,牛逼了。

网友:
高手,很厉害啊

网友A:
最便宜的单片机一般能到多少钱一片

网友B:
只用辉芒或者粤原点,这两个牌子MCU性价比差不多吧,为啥要两个牌子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辉芒或者粤原点,这两个牌子MCU性价比差不多吧,为啥要两个牌子都用? ...

在家工作,同时给多家公司开发产品,有的喜欢辉芒,有的喜欢粤原点,就两家的同时用了。

网友:
这两单片机就是一样的,我用粤原点的IDE和仿真器直接烧写辉芒没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家工作,同时给多家公司开发产品,有的喜欢辉芒,有的喜欢粤原点,就两家的同时用了。 ...

这样啊,那只能根据客户的选择来使用了,是给工厂做开发吗?公司一般不是有开发人员吗。楼主是只出IC,还是PCBA?或者收开发费出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那只能根据客户的选择来使用了,是给工厂做开发吗?公司一般不是有开发人员吗。楼主是只出IC,还 ...

应该是openbom, 楼主烧code卖,这合作方式比较好,工厂不用养工程师,生产一个只用付一个MCU 的钱,养一个工程师每月要花几万,还不一定能做好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那只能根据客户的选择来使用了,是给工厂做开发吗?公司一般不是有开发人员吗。楼主是只出IC,还 ...

几种方案都有

网友:
这个可以有,感谢分享。

网友C:
之前尝试了用辉芒,不能能外部电源仿真
代理搞不定,我就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单片机一般能到多少钱一片

8位的otp sop8 1毛~1毛1那样,   4位的没用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之前尝试了用辉芒,不能能外部电源仿真
代理搞不定,我就放弃了

他的设计比较奇葩,需要断开目标板电源与单片机电源脚的连接。
目标板电源用线连到仿真器外部电源输入插座,仿真器跳线帽跳到外部供电。然后通过仿真器调试口的VCC给单片机供电。
应该是芯片上电后一段时间没进入仿真模式,那几个调试口就自动切换到IO模式了,仿真器就连不上。所以需要通过仿真器来控制单片机的电源。
不知道为什么不设计成使用RESET脚来控制单片机复位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设计比较奇葩,需要断开目标板电源与单片机电源脚的连接。
目标板电源用线连到仿真器外部电源输入插 ...

因为RESET脚的使能是在配置位设置,早期的型号是这样。这样设置会导致,无法用软体去修改这个脚作为RESET脚还是IO。所以无法这样做。

后期就是注意到这个问题后,就在烧录的时候,可以暂时改变这个引脚为RESET脚。因此后面的型号,可以利用RESET脚在做复位烧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8位的otp sop8 1毛~1毛1那样,   4位的没用过。

真便宜啊,有没有推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便宜啊,有没有推荐的呢

pms150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设计比较奇葩,需要断开目标板电源与单片机电源脚的连接。
目标板电源用线连到仿真器外部电源输入插 ...

学习了,不过已改用其他芯片了
合泰的感觉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我也在 用原点,就是因为便宜

网友:
目标板要接电源,需要这要搭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之前尝试了用辉芒,不能能外部电源仿真
代理搞不定,我就放弃了

把电源上那些大电容断开,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电源上那些大电容断开,基本就可以了

放弃了

网友G:
FMDIDE安装后,原来MPLAB IDE v8.92就用不了,估计是把PICC的路径给改了,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FMDIDE安装后,原来MPLAB IDE v8.92就用不了,估计是把PICC的路径给改了,有没有办法解决? ...

把MPLAB IDE v8.92的PICC编译器路径设置到FMDIDE的data\bin目录对应的exe文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把MPLAB IDE v8.92的PICC编译器路径设置到FMDIDE的data\bin目录对应的exe文件

装FMDIDE后,MPLAB IDE v8.92编译提示这样:Using driver c:\program files (x86)\fmd\fmdide\data\bin\picc.exe, 后面就会出错:
Error   [141] c:\program files (x86)\fmd\fmdide\data\include\chip_select.h; 9.19 can't open include file "DEVIC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FMDIDE后,MPLAB IDE v8.92编译提示这样:Using driver c:\program files (x86)\fmd\fmdide\data\bin\p ...

具体什么型号的PIC单片机编译出现这提示?

网友H:
两家公司的芯片是一样的,只是印了不同的型号,印了不同的字而已,不知道谁是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家公司的芯片是一样的,只是印了不同的型号,印了不同的字而已,不知道谁是原厂。 ...

辉芒是原厂

网友:
1个容量稍大点的电容都要1毛多,真是便宜,不过量巨大的产品还是有算头

网友G(2020-08-18):
引用 楼主:
具体什么型号的PIC单片机编译出现这提示?

PIC16LF1907, 发现是装了FMDIDE后,MPLAB IDE的Language Toolsuite自动被改为:c:\program files (x86)\fmd\fmdide\data\bin\picc.exe,点Browse重新选到:C:\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3\bin\picc.exe,点OK退出后,再编译仍然是:Using driver c:\program files (x86)\fmd\fmdide\data\bin\picc.exe,没有选到C:\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3\bin\picc.exe。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了,可能是改了注册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C16LF1907, 发现是装了FMDIDE后,MPLAB IDE的Language Toolsuite自动被改为:c:\program files (x86)\f ...

我记着FMDIDE会自动删除PICC编译器里边的"include\chip_select.h"。你看下“FMDIDE\data\include"目录里是不是没有”chip_select.h“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C16LF1907, 发现是装了FMDIDE后,MPLAB IDE的Language Toolsuite自动被改为:c:\program files (x86)\f ...

看来我还得抽时间把MPLAB IDE也集成进来,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冲突问题。新的FMDIDE修改和删除了很多PICC的include里的文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记着FMDIDE会自动删除PICC编译器里边的"include\chip_select.h"。你看下“FMDIDE\data\include"目录里 ...

FMD\FMDIDE\data\include这个目录里面有chip_select.h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得抽时间把MPLAB IDE也集成进来,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冲突问题。新的FMDIDE修改和删除了很多PICC的i ...

支持啊,估计原厂没有做过MPLAB IDE的兼容测试

网友:
MARK以后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FMD\FMDIDE\data\include这个目录里面有chip_select.h

chip_select.h的内容和PIC的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啊,估计原厂没有做过MPLAB IDE的兼容测试

更新好了,解压覆盖原来的文件目录就可以了。
如果是全新安装,解压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绿化.exe”,并等待绿化完成。

注意:为了保证兼容稳定性,请不要放在目录名包含中文的目录中。

更新记录:
2020-08-18
补全和修改PICC 9.83的include文件夹的头文件,让C编译器同时支持PIC和FMC SMC单片机而不冲突.

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KG0UQDunYUsPSTfydufBrg
提取码:wy4t

网友G:
谢谢!先下来试试,是需要把原来的FMDIDE卸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先下来试试,是需要把原来的FMDIDE卸载吗?

是的,要把原来的FMDIDE卸载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要把原来的FMDIDE卸载

老哥有些单片机的问题想请教一下,能加个好友吗:18206063196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哥有些单片机的问题想请教一下,能加个好友吗:18206063196

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要把原来的FMDIDE卸载

FMDIDE卸载后,重装PICC 9.83后,MPLAB工作正常
组合IDE解压到C盘,绿化后:
MPLAB编译提示: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Lite Mode)  V9.83,编译失败
FMDIDE编译提示:produces code which is typically 40% smaller than in Lite mode. 编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FMDIDE卸载后,重装PICC 9.83后,MPLAB工作正常
组合IDE解压到C盘,绿化后:
MPLAB编译提示:HI-TECH C C ...

这是C编译器注册为专业版没成功。
不要放C盘,建议放D盘,是不是以管理员身份执行的绿化?绿化程序运行后约5分钟(电脑配置不同时间不同)内不要对电脑执行任何操作。这几分钟内在自动注册C编译器为专业版。

网友J:
搭车问下FMD的 TOUCH 功能好用吗? 比起专用的TOUCH芯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搭车问下FMD的 TOUCH 功能好用吗? 比起专用的TOUCH芯片如何?

FMD的TOUCH芯片我没用过

网友:
辉芒和粤原点组合IDE_V1,厉害

网友:
不得不说粤原点的淘宝店铺还是挺好的,价格也直接。不像国内其它品牌,要个规格书都问七问八,问他价格就不说了。

网友K(2020-12-14):
粤原点的淘宝店铺链接是多少?

网友L(2021-03-18):
引用 网友K:
粤原点的淘宝店铺链接是多少?

https://yueyd.taobao.com/shop/vi ... umber_id=1850183858
淘宝店铺做的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https://yueyd.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9.2.0.0.48f72e8dQaXQxI&user_number_id=18501838 ...

谢谢!!货源好像也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