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打印错误日志问题求助

楼主(2020-07-13):
各位专家:
有一新开发的主板,使用intel X86芯片,启动Linux内核完成后,会打印如下错误日志,然后内核就触发CPU重启了。
日志如下:
root@root:~ >[  119.339632] Uhhuh. NMI received for unknown reason 3c on CPU 0.
[  119.339633] Do you have a strange power saving mode enabled?
[  119.339634] Dazed and confused, but trying to continue

这个现象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主板上已加散热风扇,看上去不是温度过高导致。 BIOS的专家也看不出是不是因为BIOS参数设置不正确导致。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错误日志只会发生在网卡芯片PHY初始化时,是不是与硬件有关?

多谢各位大神!

网友:
从信息上看 NMI报了个0x3C中断,linux内核问你是否启用了奇怪的节能模式

网友:
把网卡拔了看看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多谢大家,PCIE时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