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的ComoBox如何让选项中的文字颜色不一样?

楼主(2020-07-13):
RT。
用到一个ComoBox
比如选项中有:00/0x00(0x80)。当前都是一种颜色!
想让其通过颜色容易区分数据,比如:显示成:00/0x00(0x80)。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数据的格式都是一致的:如图!

网友:
自带的控件是实现不了的,可以用第三方控件实现,好像dotnetbar可以实现。

网友:
自己做一个控件

网友:
wpf简单点,改下样式就行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A:
供楼主参考,不是很完善: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namespace WindowsFormsApplication1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comboBox1.DrawMode = DrawMode.OwnerDrawFixed;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OnLoad(EventArgs e)
        {
            comboBox1.Items.Add("Hello, world!");
            comboBox1.Items.Add("Hello, world!");
            comboBox1.Items.Add("Hello, world!");
            comboBox1.Items.Add("Hello, world!");
            comboBox1.Items.Add("Hello, world!");
            comboBox1.Items.Add("Hello, world!");
            base.OnLoad(e);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private void comboBox1_DrawItem(object sender, DrawItemEventArgs e)
        {
            string demostr = "51/0x33(0xEA)";
            if ((e.State & DrawItemState.ComboBoxEdit)==DrawItemState.None)
            {
                e.DrawBackground();
            }
            e.Graphics.DrawString(demostr, e.Font, Brushes.Black, e.Bounds.Location);
            SizeF sz = e.Graphics.MeasureString("51/", e.Font);
            PointF pos = e.Bounds.Location;
            pos.X += sz.Width - 6;
            e.Graphics.DrawString("0x33", e.Font, Brushes.Red, pos);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楼主参考,不是很完善:

太厉害了。
代码用的:”刷子”工具。厉害特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