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电视有烧屏残影,居然可以通过刷程序刷好,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0-07-13):
亲戚家有台OLED电视,由于长时间观看CCTV,导致台标印在左上角无法消去。厂家售后给电视的TCON板刷了个程序,居然好了
请教一下,残影不是OLED屏老化导致的吗,通过刷TCON程序变好是什么原理?

网友:
把其他部位的亮度降低,保持同亮度就可以了。电视台的数量是有限的,做个模板就好了。

网友A:
不看CCTV即可

网友:
残影 有可能 屏参不对也会造成.....所以刷软件是有可能可行的

原来调试 导航屏的时候经常碰到,尤其是原车的那种LVDS屏....屏参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
应该是降低屏幕亮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CCTV即可

OLED的通病,不怪cctv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