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遇到了山寨版 CH340 特来分享

楼主(2020-07-13):
购买华强北版 Arduino MEGA,板载的 USB 转串口芯片一般是 CH340G,相较于原版 16U2 简化不少。
这次入手一块这个板子,串口连续通信时总是断包,凭经验是 USB 驱动优先级不够,FIFO 缓存数据过长所致。

打开设备管理器傻眼了,明明该是 CH340 的芯片,却识别出了 FTDI 的产品,并已成功安装驱动(Win10, x64)。
仔细产看 VID/PID 也是 FTDI 的编号(VID_0403, PID_6001),与常见 CH340G (VID_1A86, PID_7523)有很大出入。

设备管理器里调整了一个只有 FT232 才有的“延迟计时器”,居然成功配置并解决了前边的断包问题,
也就是说山寨片子在这个功能上居然兼容了 FT232......

随后用 FT232 专用配置工具 FT_Prog 读取了下,居然真的识别出了 EEPROM 信息:

---------------------------------------------------------------------------------------------------------

赶紧看看片子的外观,同样傻眼,只看得走线是 CH340G 的样子,芯片表面没有任何刻字:

大致测了下性能:200kbps 上下行连续通讯(单工)几分钟,没有出现误码情况,算是能用。

---------------------------------------------------------------------------------------------------------

这样看来,华强北已经出现了 CH340G 的仿品,同时具有 ① CH340G 的脚序、② FT232 兼容功能,特来分享下。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网友:
这个如果长期稳定好用,就厉害了,山寨做得比原版的牛逼

网友: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山寨的FT232不是会装不上驱动吗?

网友:
我有同款mega,确实没有丝印,不过识别的是ch340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注意到了
前段时间画过一个arduino的板子
当时以为这个就真的是CH340G
网上找的资料也写的是CH340G
但是仔细核对了340G的资料后
发现有一处引脚明显不同
当时也看到这个IC没有任何丝印信息
没去查看是否是FT232.

网友:
很多Arduino nano后面就是没字的CH340,不过还真没关注过内在

网友:
看来华强北的芯片水平提高了不少啊。

网友:
我还有一块板子,用CH552模拟了ft232的jtag,当然也有问题,在有些主板上不认。

网友:
最近在win10上用cp2102的芯片给stc单片机下程序,就是搞不进去…换到win7就可以了,硬件不变…可否指教下啊?

网友:
芯片水平高了。

网友A:
假货宝买了几种cp2102的usb转ttl小板,芯片上面都是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小圆点,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货

网友:
因为客户需要,我买了很多淘宝的CH340G土豪金小模块,现在市面上有两种,一种晶振是贴片的,这种可以用,一种贴片是插件的,这个就无法使用,对比了一下芯片,丝印上差别很大。

网友:
国产的都有假冒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买了几种cp2102的usb转ttl小板,芯片上面都是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小圆点,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货 ...

我也买到过一次这种的…

网友:
华强北的实力比很多骗补助的企业强一万倍,为啥国家不给华强北点补助。

网友:
前段时间为了测试,淘宝上买了16个CH340G土豪金小模块,刚到手就有3个是坏的。然后连续测试了两三个星期之后,RX居然输出了低电平,当主控输出高的时候,电流有30~40ma。测试一段时间之后把主控的IO搞挂了。不知道是不是买到了假货了。
贴片是插件的

网友B:
我记得真的CH340系列现在也是用CH55x单片机实现的了, 不是硬核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真的CH340系列现在也是用CH55x单片机实现的了, 不是硬核了...

看来老的工艺硅片成本比心单片机还高?

网友D:
lz厉害,这种问题都能定位原因,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厉害,这种问题都能定位原因,并解决

我有个帖子是专门写了一整套 Bootloader 带上位机的,为了兼容不同速度上位机天天都是跟黏包、断包打交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老的工艺硅片成本比心单片机还高?

看产量, 要是N多型号能用一个型号全解决了,当然成本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