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PLC的多轴同步控制能力和复杂算法能力?

楼主(2020-07-13):
我接触的项目中,已经由简单的PLC发展到高速高精度的多轴同步处理以及复杂控制算法。目前这个工作是由运动控制器完成的,但它的价格太贵了。是否可使用传统的便宜的PLC完成逻辑部分,而算法部分交给一个类似于协处理器的来完成。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A:
我们现在做的一款整合Linux与PLC功能的控制器,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聊聊。

网友:
好像没有运动的协处理器,如有价格也很贵。稳定性来说,还是运动控制器完成可靠

网友:
好多plc现在也有运动控制功能,只是贵一点

网友:
你怕是没接触过倍福和贝加莱的PLC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做的一款整合Linux与PLC功能的控制器,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聊聊。

我们也在做,我们选的是FX3U 与 树莓派结合,我个人并不想用树莓派,想搞个IMAX6。  你用的什么方案啊,

网友:
用软plc的架构吧,上个总线就能多轴多IO,不过价格也同样不便宜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在做,我们选的是FX3U 与 树莓派结合,我个人并不想用树莓派,想搞个IMAX6。  你用的什么方案啊, ...

i.mx6是可以的 运算能力也够。只是网卡驱动要自己写,想做总线运动控制器的话。我们用的STM32mp1

网友:
我做过ethercat总线转脉冲控制多轴伺服的产品,ethercat总线用于写轴参数和同步控制。基本功能包括各个轴的绝对定位,相对定位,回零点。轴与轴的同步运动例如凸轮控制是总线控制器实现。如果各个轴之间不是同步运动,完全可以做个modbus转脉冲控制伺服的方案。方案核心还是基于DSP402的对象字典。

【阿莫提醒】交流请在论坛进行。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在做,我们选的是FX3U 与 树莓派结合,我个人并不想用树莓派,想搞个IMAX6。  你用的什么方案啊, ...

我用过的某公司的运动控制器就是imax6的,跑的codesys,对于一般应用够了,就是价格要好几千。我现在运动控制类基本上在codesys上使用st编程,低端PLC用LD。如果IMAX6的PLC价格能下来可以考虑。

网友:
你要求这么高的性能,几千块不是很正常嘛?

网友(2020-09-01):
多轴控制是方向

网友:
不搞控制的我,听说EtherCAT总线很牛,
搞锂电池的,都用这个控制N轴。

网友:
那个可能需要修改算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