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能热水器的开发方案,请求思路?

楼主(2020-07-14):
最近在琢磨空气能热水器的控制板,想用AVR系列单片机自己做一块,能否提供一下源程序,最好是能用的,不要从网上抄的。 有压缩机控制的相关流程

楼主:
网上的不是你抄我的就是我抄你的,错误一大堆,这东西得亲自做才行,干扰严重

楼主:
PIC系列的好像比较稳定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空气能热水器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和空调制冷相反的应用?

楼主:
嗯,就是空调的制热过程,这里面压缩机控制,必须得稳定,否则压机要挂,

网友(2020-11-21):
PIC系列的比较稳定

楼主:
楼上的做过类似的开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