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的导航仪坏了电源芯片BZF59D烧焦了

楼主(2020-07-14):
比亚迪的导航仪坏了电源芯片BZF59D烧焦了,谁有资料线路图?

网友:
大电容就是电源引脚了,还用什么图纸,给需要的电压就行了,不外乎5V  3.3V什么的。

楼主:
找了一块其它液晶屏的板来拆这个升压芯片换,换好5V可以升压到10V了,机器还是不亮屏,导航启动后电流400多毫安,弃修了

网友A:
这是原装的嘛?感觉他们硬件板子有点挫啊

网友:
这导航是不是需要接点火信号和can通信,可能需要通信后才能亮屏,大众的车机就是这样。

网友:
感觉不是一个芯片呢

网友:
比亚迪就这水平呀,板子设计得挺一般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原装的嘛?感觉他们硬件板子有点挫啊

我赌是后装的,就图片的工艺,还有STM32不是车规芯片;按前装要求是通过不了测试的

网友:
用全志的方案,目测不是车规级别的。
真是前装的话,就知道为啥国产车这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赌是后装的,就图片的工艺,还有STM32不是车规芯片;按前装要求是通过不了测试的

后装的话, 没人会在插座上涂胶吧?

楼主:
这个机器搞好了,搭了一个倍压整流电路把输入电压升23V,然后串330欧限流电阻降压到16V给背光灯供电,屏点亮了就好了

网友:
后装的,全志T3的方案。估计是4S自己换的机器。WIFI的。

网友C:
不会就这样装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就这样装上去了?

是这样装上就可以用了,原装升压芯片找不到,这个方案也可以的,可靠性高

网友:
可以买个可调dcdc模块啊

网友:
靠,真够厉害的

网友:
肯定是后装的,都是便宜料

网友(2020-12-08):
这电路板很眼熟

网友:
后装的,看接插件上还有标签,再烂前装是不可能用这工艺水平的东西。

网友:
你这个应该不是比亚迪的.....就是后装套矿机通用的吧

看那个座子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