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LED驱动板放入18650电池短路

楼主(2020-07-14):
板子是MIC2843驱动6个LED,装入一个18650电池供电。

手工焊了15个板子有3个有问题,把元件都拆下来,只剩下PCB+电池座子和一个保险24V 1.5A自恢复的,连接电池端到B+的。

剩了三个东西,PCB/电池座/保险丝,装上电池短路发热。保险丝换0R电阻也不行。

这个板子是客户的,应该是量产过了的,设计应该没问题吧。。

那么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感谢!!

网友:
电池座子有没有把电池外皮磨破

网友:
是否pcb本身就短路?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谢谢莫大,谢谢其他各位老板支持。

接单片机PWM调光控制的V- PWM V+,有一块板子放入电池后V- V+短路。电池端B- B+还不断路,还没发热。

其他几块板子电池放入发热太快,不敢也来不及测了。

应该是板子本身的问题吧?做15块样品就这么多不良的么,是某大商城做的默认48小时的那种。

原设计打了很多过孔,怕有一两百个,大块白色丝印。

网友:
把白色的那面用砂纸打磨掉,看看是不是PCB本身的质量问题啊!

网友:
电池座碰到不该碰的导线了?

正极电池座磨破电池外皮和负极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莫大,谢谢其他各位老板支持。

接单片机PWM调光控制的V- PWM V+,有一块板子放入电池后V- V+短路。电 ...

你手上还有多少板没有焊接?

马上测试是否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
看原理图,Q1的D连接VBAT,S连接GND?这样不是把电池对地短接?

楼主:
最后发现问题了,确实是电池座被电池按压挤压的时候,变形然后再压到板子上面,和板子上面的线路短路了,设计的问题!

B+ B- 两个座子对PCB接触到的信号各种短路。。问题随机10-20%发生,可能是最后阻焊层还有点绝缘。客户最后可能喷了三防漆,似乎没问题了。。

就是这么扯。。。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