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S-5发热严重,输出电压低

楼主(2020-07-14):
做了一个光电二极管(IF-D91)的放大电路,2596S-5这一块老是出问题,芯片发热严重,输出电压低,我找不到原因。电感用的是芯片手册里一样的型号,试过33uH和47uH的。请大家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帅哥,开关电源或者DCDC电路pcb设计很重要   严格按照技术手册进行   后面的电解规格选型也如此  这是第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帅哥,开关电源或者DCDC电路pcb设计很重要   严格按照技术手册进行   后面的电解规格选型也如此  这是第一步 ...

谢谢,我的电解电容也是按照datasheet来的

网友:
Pcb设计问题。

网友A:
你的PCB个性十足哦

楼主:
好的,谢谢,我再去看看如何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CB个性十足哦

嗯嗯,学生,经验不丰富

网友B:
C2的封装和实际的正负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学生,经验不丰富

请问PCB有啥明显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的封装和实际的正负是不是搞错了?

嗯嗯,检查了一下,原理图库的引脚号和封装正负极搞错了,,谢谢您,我去改一下

楼主:
电容正负极改过来后,芯片还是发热,但情况有改善,按下开关时LM-2596一号引脚输入电压正常,输出电压还是很低,请大家继续提提建议,谢谢各位·

网友C:
哎,你这问题不少哦,按照芯片手册来布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你这问题不少哦,按照芯片手册来布板吧

好的,谢谢

网友D:
布线不行,特别差,下载ON公司的芯片手册,照上面的布线,然后电容要高频低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布线不行,特别差,下载ON公司的芯片手册,照上面的布线,然后电容要高频低阻 ...

好,谢谢您

网友E:
这个片子150Khz的,布局会有影响,但是输出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输出电解电容之前焊反了,用过的芯片的电解电容都换成新的,断开后面的负载测一下输出是不是正常

网友F:
楼主新手别着急慢慢来,总体来说线太细、布局不合理,2、4脚线路太远,25x6本身发热量比较大,多铺铜。还有1N5822是直插型号,你的D1封装那么小实际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F:
还有就是你的电源输入9V功率够不够

网友G:
刚好我才用了这个IC,C:\LM2576S-5.0.png

楼主:
好,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好我才用了这个IC,

好,非常感谢

网友H:
C2是否极性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C2是否极性弄反了❓

嗯嗯,是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你的电源输入9V功率够不够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新手别着急慢慢来,总体来说线太细、布局不合理,2、4脚线路太远,25x6本身发热量比较大,多铺铜。还有 ...

实际用的SS34

网友:
基本的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以及效率这些参数都很重要。全文我都没看到楼主说一下。输入电压多少伏?输出不接负载的情况下输入电压多少毫安?空载的情况下一般手册上会有一个静态电流的参数 。接1个假负载,比如输出1安然后测一下效率是多少?手册上的效率做一下对比,手册上一般有效率图。实物最好拍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你用的电感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片子150Khz的,布局会有影响,但是输出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输出电解电容之前焊反了,用过的芯片的电解 ...

收到,感谢

网友:
参数对应该能用,布局什么的没这么严重,你就自己玩玩的有不上飞机军舰,在说了也轮不到你上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这种芯片,不用考滤太多什么PCB..连手工搭的都没问题,随便来..还是检查一下有没有元器件坏, 焊接有没有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个片子频率不高。布线可以比较随意。前提是电流不大。
关键问题是两点:
1 电流到底多大?
2 这个片子的来源是否可靠。这片子假货比真货多。中奖的概率比较大。

楼主:
楼主最后换了AMS1117-5.0,最终结果比较满意

网友:
换成1117, 岂不是更加发热了.

网友:
如果电压很低,其实也有可能贴片二极管反了

网友(2020-11-28):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碰到芯片发热的问题。(也是2596芯片)楼主的问题是D1和L1的PCB板布局不对造成的。D1应该在L1前面,你的PCB板布局感觉不是。

网友:
魔性PCB版图

网友(2020-12-31):
因为举报该帖子被自动屏蔽和移走。
原论坛:电源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举报自动屏蔽区
目标分论坛:电源

网友(2021-03-08):
我也觉得布局没那么重要

网友:
2596的只要电路不接错,比楼上的布线更烂都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