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文本显示器(4) 设计器 之静态文本控件属性

楼主(2020-07-14):
好的显示效果及交互,离不开丰富的HMI控件。如何定义各类HMI控件,则成为了设计时候需要仔细考量的重点。

控件属性的丰富,既要考虑上位机所见即所得时候模拟现实效果的设计实现,又要考虑下位机最终实现的难易程度,

鉴于与市面各类商业文本显示器的控件相比较,很多只支持最基本的固定大小的文字显示,和反显,例如下所示:

可以说功能极其简陋。

而静态文本控件在一个完整的显示项目中,所占的比例还是不小的,因此,设计一个功能强大的静态文本控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首先,我们希望可以利用windows系统中安装的所有字体来显示,同时,字体的字号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需求配置
出我们想要的字型出来。如下图所示:任意字体字号的选择

下划 加粗 倾斜 等

通过配置不同的字体字号,来使得界面布局看起来更整洁条理
为了使文本框看起来更漂亮,我们给文本框设计了不同风格的边框显示,分别如下:

合理的使用边框风格,可以的大大提升界面整体的美观性。

某些场合下,我们可能希望文字的输出方向也可以调整,示例如:

文字反显功能,比较常用

背景透明,比较高阶应用,组合起来使用,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接下来就是文字的对齐功能了,水平垂直均可以三个方向调整。便于调整出最理想的显示效果。

除了上面这些丰富的显示效果外,我们还额外添加了闪烁,以及滚动功能。
闪烁的方式可以分为 正常显示 / 隐藏显示   正常显示 / 取反显示两种模式

滚动则支持上下左右四个方向滚动,滚动的时间以及移动点数均可以设置

最后看看上位机部分我们设计的属性界面如下:

最后是一张软件框架界面的整体图:

至此,我们想设计的文本显示控件的属性就介绍完毕了。这些属性,分别用不同的变量表示,
在编译时候生成对应的字节码。到时候下位机根据这些字节码进行解析。例如01 表示水平对
齐,02 表示垂直对齐等等。编译的时候怎么生成,解析时候按照对应的含义还原对应的操作
即可。如下所示,为我们为文本控件设计的属性字节码结构体:

在UI设计器中设计好文本界面后,就会按照这个属性字节码结构体生成对应的属性字节码。下位机则在运行时候动态解析还原设计时候的属性配置。

网友(2020-08-13):
期待版本发布。。。

网友:
以前做这个编码,解析,通讯,一口血。毕竟是avr的单片机资源少
现在文本尽量还是4.3寸的,这个19264点阵的显示效果实在太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