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1699元买的Sony 1000mx3耳机坏了,京东送到Sony说我进水损坏不能保修(28楼奇迹出现)

楼主(2020-07-14):
最近发现左耳电池很快用完,右耳有时有些杂音。

买了9个月,京东取回去,送到Sony一个多月,刚才告诉我检测结果是进水损坏了。

我自己肯定没有进水。

小孩也不肯承认。

只能只认倒霉了。

下次不买Sony了。

网友A:
会不会是汗水?

网友B:
维修费多少钱?

网友:
汗水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汗水?

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费多少钱?

换右边耳机830元。

我说不修了。

网友B:
可以找鉴定机构鉴定,然后起诉对方。

网友:
1600买的,升级成Headphones Connect 版本7.0.3,右耳老有杂音
用旧手机测试版本6.1.3又都是正常的
但还没出现掉电快的问题

网友:
另外Note10装6.1.3版本会出问题,运行不了,应该是旧版本6.1.3与安卓系统10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三星的那款耳机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鉴定机构鉴定,然后起诉对方。

算了,不折腾了。

我找到更好的代替方案,并且我手上已经有了。

Sony这款耳机的最大优势是降噪,这正是我不需要的功能。

音质我的方案更好。

Sony的短板是不支持LDAC无损蓝牙传输。我的方案支持,音质更好。

网友:
我的airpods一代  洗衣服忘拿出来,洗衣机滚完出来晾干右耳正常,左耳没声,然后对着左耳耳机孔使劲吸了一口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算了,不折腾了。

我找到更好的代替方案,并且我手上已经有了。

我用的是 WI-1000XM2,支持 LDAC 和 3.5mm 音頻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 WI-1000XM2,支持 LDAC 和 3.5mm 音頻線。。。

站长不再做sony

网友D:
我的苹果有线耳机已经被洗衣机洗过两回了,仍完好

网友E:
我之前在京东买过一个这个耳机,拿回来发现降噪没啥效果。然后申请退货,京东那边拿到货后说货没问题,不能退货。我让他们出一个检测报告,他们说要退到原厂才能出报告,需要起码半个月(估计就是想拖延时间让我知难而退)。然后我说没事,坚持让他退货。结果隔了两天就打电话来说同意退货了

网友F:
我的掉过一次厕所,很快捡起来了。目前还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掉过一次厕所,很快捡起来了。目前还没事。

还好,耳朵闻不到味道

网友:
我JBL的放洗衣机里洗过一次。拿出来还是继续充电用的,没感觉有什么异常

网友G:
猜测是用蓝牙接收器加有线耳机替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猜测是用蓝牙接收器加有线耳机替代了

是的。

BTR3 加传统有线耳机,音质可以秒杀Sony这款耳机。

Sony这款耳机最糟糕的地方是:无法戴着睡觉,因为太大突在外面,耳朵无法靠着枕头。

传统耳机没有这个问题。

运动的时候,BTR3别在衣领上,重量很轻巧,不是负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在京东买过一个这个耳机,拿回来发现降噪没啥效果。然后申请退货,京东那边拿到货后说货没问题,不能 ...

这招好使!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苹果有线耳机已经被洗衣机洗过两回了,仍完好

我12年買的 SONY MDR-NC100D 数字降噪耳机,漂流的時候帶電池泡水了很長時間,同一個包的其它電子設備都壞了,NC100D 取出 7 號電池(電池已經有腐蝕痕跡),晾乾之後功能一切正常。今年弄丟了。。。
可能是因爲它用的是機械拔動開關,關機的時候遇水不容易壞,因爲芯片沒通電。。。

网友:
自己修吧

网友:
SONY已经不是原来那个SONY了。
1千来块钱买三星BUDS+ 吧,钱还有多,音质不错的,至少比听起来比1000M音质更自然。我买了两个了。唯一缺点是没有主动降噪。但是不算苹果的降噪也就是对400HZ以下噪音有作用。再高也没啥用。

网友:
千万不要带着耳机睡觉,对听力影响很大

楼主(2020-11-26):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看世界
目标分论坛:阿莫推荐
移动时间:立即移走

楼主:
刚才看到这耳机,已经4个月了。

好奇的拆开,重新充电,发现一切正常,又是一条好汉了 :)

楼主: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推荐
目标分论坛:HiFi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