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冰箱冷藏室会结冰,蔬菜和水果放里面会被冻坏,请教原因

楼主(2020-07-14):
如题所述,家里的海尔冰箱最近冷藏室有结冰现象,蔬菜上经常可以看到冰块,水果放里面也会被冻坏。
上周从淘宝买了个温控器,更换后今天发现还是会有一些结冰的情况。
请教一下,冰箱结冰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除了更换温控器还有什么其他的常规方法吗?谢谢

网友:
常规方法是换无霜冰箱

网友:
同意二楼,换无霜冰箱最省事,家里的海尔无霜冰箱用了7,8年了,从来没这些问题,也从没清霜啥的。

网友A:
是不是胶条老化了,密封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胶条老化了,密封不好了。

大概率是这个问题
冷藏漏气会结霜
冷冻漏气会结冰——可怜的我就是冷冻口气

网友:
1、门胶条老化       换胶条

2、蒸发器管路周围进湿气了      换冰箱    这个无解,之前家里一个老冰箱就是这样,冷藏室里面塑料裂了,水气进去了,那块就一直结冰,越结越厚,最后顶得关不上门

网友B:
除了换温控器 还可以外挂冰箱知音(定时器),定时断下电化霜

网友:
如果胶条没有老化,温控器是不是老式那种机械温控?
如果是机械温控,可以调节压缩机启动点和停机点,这个情况一般是停机点太低了,调高一点就行了。家里有台十年的老海尔,双门的,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C:
这么多人都没说到点上,便宜的冰箱,在冷藏室的最顶部有个冬季/夏季的调整开关,或者是一个滚轮,把数值调一下就好了。
出现这种状况是你温度调太低了。导致冷藏室温度也低了,就结冰了。

网友:
蔬果最好不要贴着冰雪最里面的那扇壁放,贴上去大概率冻坏甚至结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换温控器 还可以外挂冰箱知音(定时器),定时断下电化霜

谢谢,这个再去了解,如果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人都没说到点上,便宜的冰箱,在冷藏室的最顶部有个冬季/夏季的调整开关,或者是一个滚轮,把数值调 ...

这个有调整过的,目前调到3,一共有7,网上查询是数字越大温度越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调整过的,目前调到3,一共有7,网上查询是数字越大温度越低

如果没效果那可能就是这个开关坏了

网友:
更换无霜,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调整过的,目前调到3,一共有7,网上查询是数字越大温度越低

楼上说的这个是温度补偿开关,和档位的旋钮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人都没说到点上,便宜的冰箱,在冷藏室的最顶部有个冬季/夏季的调整开关,或者是一个滚轮,把数值调 ...

这个滚轮可不好调,我原来的冰箱 调低了冷藏就结冰了,调高了冷冻化开了。换了风冷无双好用的很。

网友(2020-09-07):
今年新买的冰箱没有这个问题。之前的冰箱会。

网友D:
首当其冲的 就是检查密封条

网友:
如果超过10年建议换新的。常用电电器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当其冲的 就是检查密封条

请教一下,这个密封条要怎样检测?

最近搬家之后,发现冰箱冷藏室结霜,
昨晚我放个灯进去,关上门,也看不出哪里有缝隙。
然后试着把密封条拆了泡热水,差不多是开水,泡了小20分钟。
装上之后用绳子绑起来,今天早上发现还是结霜。
上午又买了个新密封条。
不知哪一步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