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电源,在NMOS的栅极串了一个反向二极管,二极管的两端电压为什么接近相等?

楼主(2020-07-14):
疑问:二极管的两端电压为什么接近相等
大部分原理我都了解了,就是在MOS的控制这里不是很清楚。这个二极管是反向连接的,那如果忽略掉漏电流,那这个MOS是不是肯定导通不了?     现在是MOS可以导通,那意思就是考虑了二极管的漏电流  这时就可以把二极管看成一个电阻比较大但跟栅源电阻比起来差了几个数量级,这时栅源这个回路就可以看成是二极管反向截止时的电阻于栅源的电阻串了起来进行分压。(这时肖特基二极管不是普通二极管)
具体原理我也介绍简单一下吧:负电压是用来输出0伏电压的  竟然要输出0V那就是直接关断  但要稳定关断所以需要输出个负电压(用的是同相比例放大电路)  这个二极管还用来做恒压恒流的切换,就是在恒压状态时,电流超过设定值这时IC9B这个运放(相当比较器),就会输出饱和的负电压这时直接关断mos,在MCU控制IC9A(控制恒压的运放)的同相输入端电压就降低(这的同时,由于MOS关断,IC9B的同相输入大于反向输入,IC9B运放又输出最大的饱和电压,这时IC9B又失去了对MOS的控制),就这样对IC9A的同相输入端电压进行调节来达到恒流状态。这里就是哪个运放输出的电压高谁就对MOS失去控制权。

网友A:
肖特基反向漏电比较大。
这里VD7和VD8理解成反向为大阻值电阻,正向为低阻值电阻。
我个人认为整个电源的设计还是有改进余地的,因为这个电源的效率偏低,或者说调整管上的压降偏大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靠漏电流导通mos,那这响应速度的多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反向漏电比较大。
这里VD7和VD8理解成反向为大阻值电阻,正向为低阻值电阻。
我个人认为整个电源的设 ...

这个电路考虑到效率了,这个电路设计时,输出0-20V,电流最大3A 。在输出电压小于8V时,整流部分用的是12V,在输出电压高于8V时,整流部分用的是24V。通过切换整流管,来减小损耗。不过损耗还是挺大 。当学习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考虑到效率了,这个电路设计时,输出0-20V,电流最大3A 。在输出电压小于8V时,整流部分用的是12 ...

这个电路用的元器件太高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用的元器件太高端了

把DAC,ADC用STM32代替,成本会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