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各个bin或hex文件打包方便调用

楼主(2020-07-14):
有很多个版本的hex文件和bin文件.想把它们打包在一起变成只有一个像exe文件的东东.可以直接发给别人.打开该exe就有一个下拉列表.选择hex文件再自动导出来.有没有这样的软件?或者自己编程用QT?VC?.重点知识是什么?

网友:
好像和压缩打包没啥区别

网友:
把各类hex、bin数据当做文件编译到exe中,使用时直接导出呗。

网友:
听起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这些文件放到一个目录里,然后旁边放一个网页,里面有链接。

网友:
上QT自己做呗

网友:
没明白和不打包相比差别是什么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用VC做过类似的,当时是Win下要使用diff,没找到算法找到个diff.exe
在VC中把这个diff.exe打包进程序,程序运行的时候把diff.exe解压出来,在程序中再运行这个exe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