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FlashDB 新增 STM32F10X/F4XX 系列 demo

楼主(2020-07-14):
FlashDB 是一款超轻量级的嵌入式数据库,专注于提供嵌入式产品的数据存储方案。与传统的基于文件系统的数据库不同,FlashDB 结合了 Flash 的特性,具有较强的性能及可靠性。并在保证极低的资源占用前提下,尽可能延长 Flash 使用寿命。
FlashDB 提供两种数据库模式:
  • 键值数据库 :是一种非关系数据库,它将数据存储为键值(Key-Value)对集合,其中键作为唯一标识符。KVDB 操作简洁,可扩展性强。
  • 时序数据库 :时间序列数据库 (Time Series Database , 简称 TSDB),它将数据按照 时间顺序存储 。TSDB 数据具有时间戳,数据存储量大,插入及查询性能高。

更多介绍详见:https://github.com/armink/FlashDB

近期,FlashDB 新增更新如下:

  • 新增 STM32F10x 芯片 demo
  • 新增 STM32F4xx 及 SPI Flash demo
  • 新增 CI 自动化测试

目前已经有不少开发者正在使用 FlashDB  在项目中进行实际测试,欢迎更多小伙伴前来体验

本坛下载:
GitHub 最新版:https://github.com/armink/FlashDB

网友:
非常好的应用,顶一下~~~

网友:
跟随大神的脚步…
早都成为项目的标配了

网友A:
请问能否移植到操作spi fram?

网友:
留位占座,测试试用一下看看。

网友B:
打赏50汤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赏50汤圆!

好政策~~多谢莫大支持

网友C:
是个好东西,正好有个项目考虑使用,请问能支持新增,删除,排序吗,并且时间性能怎么样

网友D:
同问,能否针对铁电给个例子。另外,如果定义分区发生变化时,需要怎么做?

网友E:
有这么一个需求,不知道用这个flashDB能否满足?记录大概20000笔记录吧,一条记录会记录有10来个变量数据记录,每次设备在线是需要上传记录,如果脱机需要区别未上传的记录,所有记录在开辟的存储区内循环存储循环覆盖,上传和未上传有区别标志来识别,当在线时检索到未上传记录,按时间先后顺序上传。不知道对于20000条记录这款轻量级的嵌入式数据库检索性能如何,时间快慢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这么一个需求,不知道用这个flashDB能否满足?记录大概20000笔记录吧,一条记录会记录有10来个变量数据记 ...

这个功能需求没问题,性能需求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好东西,正好有个项目考虑使用,请问能支持新增,删除,排序吗,并且时间性能怎么样 ...

时间性能绝对杠杠的,查询的数据默认就是按照时间排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时间性能绝对杠杠的,查询的数据默认就是按照时间排序的

有备份的功能吗?比如一组关键参数 读取失效后 用备用区替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时间性能绝对杠杠的,查询的数据默认就是按照时间排序的

最差的情况是查完20000条记录,最后一条就是所要的记录,不知道测试时间是多长?另外其实查询条件不只是时间来检索,还要附加一个未上传的标志位作为限制条件,另外还没有完全看懂和熟练使用这个嵌入式轻量级数据库,如果记录10个变量,是不是表结构还需要修改一下,改动有多大,仅仅是修改增加定义的表字段而不需要动别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备份的功能吗?比如一组关键参数 读取失效后 用备用区替代

读取失效是什么意思?

FlashDB 有掉电保护功能,断电时保存失败了,会自动还原之前的最后一次正确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差的情况是查完20000条记录,最后一条就是所要的记录,不知道测试时间是多长?另外其实查询条件不只是 ...
最差的情况是查完20000条记录,最后一条就是所要的记录,不知道测试时间是多长

这块可以看下 FlashDB GitHub readme 上的测试数据

另外其实查询条件不只是时间来检索,还要附加一个未上传的标志位作为限制条件,

建议这部分在真机上测试一下,示例代码及 demo 在仓库里都有的,开箱即用

另外还没有完全看懂和熟练使用这个嵌入式轻量级数据库,如果记录10个变量,是不是表结构还需要修改一下,改动有多大,仅仅是修改增加定义的表字段而不需要动别的地方吗?

FlashDB 目前对于表结构没有太多依赖,非常灵活,改动很小,欢迎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能否针对铁电给个例子。另外,如果定义分区发生变化时,需要怎么做? ...

暂时没有铁电的例子,你可以先用片上 flash 体验一下功能

没有太理解你说的分区变化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能否移植到操作spi fram?

当然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铁电的例子,你可以先用片上 flash 体验一下功能

没有太理解你说的分区变化是什么意思 ...

测试时建立一个分区用来测试功能,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分区,改变分区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时建立一个分区用来测试功能,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分区,改变分区大小。 ...

分区不予许动态修改的,电脑上也是这样的,除非备份下数据,重新格式化,搬运过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读取失效是什么意思?

FlashDB 有掉电保护功能,断电时保存失败了,会自动还原之前的最后一次正确记录 ...

就是比如 某一次读取flash的值 crc错误  那么数据应该用备份区的数据替代

网友C:
printenv无法打印中文,如key=10086,value=中国移动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比如 某一次读取flash的值 crc错误  那么数据应该用备份区的数据替代

这种功能挺简单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intenv无法打印中文,如key=10086,value=中国移动通讯

修改你使用终端工具的字符编码

网友:
希望楼主抽时间再出个STM32L系列的demo

网友G:
请问楼主你的文档在哪里找?想用但是没看懂

网友H:
TSDB要删除其中某条怎么办?好像只看到全部清除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你的文档在哪里找?想用但是没看懂

目前还没有文档,正在准备中,可以直接看下示例文件,里面有详细的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H:
TSDB要删除其中某条怎么办?好像只看到全部清除的接口。

可以使用修改状态的 API 进行操作

网友:
有计划推出stm32H74x 的qspiflash用的demo吗

网友:
linux demo 来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铁电的例子,你可以先用片上 flash 体验一下功能

没有太理解你说的分区变化是什么意思 ...

如果在铁电上使用?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感谢,在嵌入式的kv这一块,不用东奔西走了

网友:
  stm32g0 系列的 不知道是否可用

网友(2020-09-13):
早就想移入项目了,非常感谢。

网友I(2021-07-24):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修改状态的 API 进行操作

我看到文档说只是设置了删除标志,如何和KVDB一样删除,并收集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到文档说只是设置了删除标志,如何和KVDB一样删除,并收集垃圾?

这个在循环写入后会覆盖

网友J:
能增加对esp32的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增加对esp32的支持吗

目前有支持 esp8266 的,都是基于 idf 的,应该都适用的吧?

网友(2021-09-05):
咋用啊,有没有前辈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