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S的小红点和左右键不能用是不是线没插好

楼主(2020-07-15):
基本不用小红点,但是昨天随便按了一下,光标不会动,左右键也没反应。设备管理器里面有两个ps2设备。是不是线没插好?系统LTSC.

网友A:
可以尝试重新安装键盘。不过键盘损坏的几率很大,尤其是最近使用过液体或泡沫清洁过键盘。

键盘拆起来很容易:拿走电池有一个键盘螺丝,移走内存盖,还有一个键盘螺丝。

然后,将键盘使用内力,往屏幕方向推动2mm左右,就可以取出键盘。

重新安装排线。如果不行就换键盘。

网友B:
先看看BIOS还是其它设置里面有没有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重新安装键盘。不过键盘损坏的几率很大,尤其是最近使用过液体或泡沫清洁过键盘。

键盘拆起来很容 ...

可能是上次拆机装蓝牙模块弄坏了或者插漏了或者没插好键盘。但是其他按键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BIOS还是其它设置里面有没有禁用?

有可能,上次为了加快开机速度关掉了很多bios项目,我回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BIOS还是其它设置里面有没有禁用?

bios可以禁用鼠标,但无法禁用左右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上次拆机装蓝牙模块弄坏了或者插漏了或者没插好键盘。但是其他按键都是好的。 ...

你找一个小排线,小红点等等应该走的一个非常细的排线,如果你没注意扯断了就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一个小排线,小红点等等应该走的一个非常细的排线,如果你没注意扯断了就over了。 ...

没有吧,就是一整根排线,扣上去完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吧,就是一整根排线,扣上去完事

按经验,我估计95%键盘坏了。

5%是没有插好。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回来汇报一下,已解决,确实是因为上次在bios里面把trackpoint禁用了。这玩意在Windows下面叫ultranavi,我以为是另外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