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版时,顶板连续总线过大电流,为增面积,过孔底板孤岛有效果吗?

楼主(2020-07-15):
请教大咖,AD布版时,顶板连续总线过大电流,为增加过大电流走线面积,过孔到底板孤岛(被隔断)有效果吗?

网友:
当然会有效,就算不降低导线电阻,也能降低温度。

网友:
同楼上,这是给走线散热用的

网友:
电流,散热都有效果的

网友:
肯定有用的。
如果电流特别大,还可以在走线上开窗镀上锡。

网友:
是有效果,但是效果也就那么一点点,你算算嘛,过孔厚度一般都是表层的一半,算算电阻都多大了,这种一般都是堆焊锡来的实际.

网友:
不要用过孔,可以用Pad,1mm孔径,能吃锡的,效果比过孔好很多。

当然,数量不要像这种小过孔这么多。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很抱歉,据我所知,坛里几乎没人用ad,不好用也不友好

楼主:
不用AD,用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AD,用什么啊

用铅笔。我就是这么和他们这么说的。

网友:
如果是大电流,用过孔要小心些,很难确定哪个过孔会承受大电流,别默认每个过孔是均匀过电流的。
以前看过一篇相关的文章,有热成像图片,电流汇聚到某一个过孔去了,于是烧糊了那个过孔。

网友B:
用铺铜,大电流四层全铺,用过孔贯通,如果还不过瘾,背面再用裸铜线镀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铅笔。我就是这么和他们这么说的。

美国若不给用,还真需要用铅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铺铜,大电流四层全铺,用过孔贯通,如果还不过瘾,背面再用裸铜线镀锡 ...

成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