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靠谱点的国产蓝牙芯片推荐,内存大点的

楼主(2020-07-15):
如题。国产的,然后内存30k以上即可

网友A:
功耗你没细说,泰凌和盛芯微的RAM有32K的,可以到他们的网站看看

网友:
ch579   32k RAM  靠不靠谱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你没细说,泰凌和盛芯微的RAM有32K的,可以到他们的网站看看

待机功耗2UA,办得到么

网友B:
关注一下
国产ble是不是都不开放资料,大家能自主开发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待机功耗2UA,办得到么

睡眠的时候规格书写的是可以,但一般都会有广播,比如1秒广播一次平均功耗要到十几uA到二十几uA不等,
最好找个板子根据你自己的功能需求实测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一下
国产ble是不是都不开放资料,大家能自主开发么?

底层library一般不公开,现在很多都开放SDK了,让使用者自己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机功耗2UA,办得到么

有坛友测试过,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睡眠的时候规格书写的是可以,但一般都会有广播,比如1秒广播一次平均功耗要到十几uA到二十几uA不等,
最 ...

一秒钟广播一次,功耗才十几二十uA吗?不可能有这么低吧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睡眠的时候规格书写的是可以,但一般都会有广播,比如1秒广播一次平均功耗要到十几uA到二十几uA不等,
最 ...

工作的时候有其他传感器,功耗毫安级别的,蓝牙soc的这点功耗忽略不计。

主要是内存要够,跑个小算法,运算结果输出给外部设备。  消费类电子的使用场景。  还有一点就是要稳定点。不能跑着跑着就死机了。

有接口可以被调用就可以了,没必要非要源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秒钟广播一次,功耗才十几二十uA吗?不可能有这么低吧

我记错了,nRF52832一秒广播的平均可以做到十几uA,
而测过盛芯微的一款芯片,2秒广播一次可以做到二十多uA,
没测过泰凌的芯片,不过看功耗参数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错了,nRF52832一秒广播的平均可以做到十几uA,
而测过盛芯微的一款芯片,2秒广播一次可以做到二十多 ...

盛芯微  sdk好用不
运行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盛芯微  sdk好用不
运行稳定性怎么样

盛芯微的SDK例程使用MDK的IDE,有API函数说明,不过文档类没有nordic那么完善,
他们出货大方向主要是穿戴类设备,比如手环就占很大比例,听说他们有月出货KK级的客户,
所以如果需要他们做技术支持的话,都要看量,量不大支持就没那么到位,
稳定性还是自己做板实测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记错了,nRF52832一秒广播的平均可以做到十几uA,
而测过盛芯微的一款芯片,2秒广播一次可以做到二十多 ...

测试结果可靠吗?你是怎么测的?用万用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测试结果可靠吗?你是怎么测的?用万用表吗?

用34401A测的,串口输出采集数据然后取平均,采数不是很快,所以测个大概吧,
你有工具的话,可以找个板子测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4401A测的,串口输出采集数据然后取平均,采数不是很快,所以测个大概吧,
你有工具的话,可以找个板 ...

我们也是用安捷伦的测试的。用的是34465A。
之前测dialog一个芯片,最早是用普通的万用表加示波器自己估算功耗,得出它是十几uA功耗。但实际产品表现感觉不止十几uA。
后面公司买了34465A,测出来实际功耗多个一倍,应该是30多uA。
平均功耗都是由它自己算出来的,没有人工再算,结果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记错了,nRF52832一秒广播的平均可以做到十几uA,
而测过盛芯微的一款芯片,2秒广播一次可以做到二十多 ...

对于nrf52832的功耗,我没有测过,但接触过一家做手环的,一年规模做几个亿的。他产品经理跟我说的是,广播时间设定10秒一次,功耗才能做到20uA以下。你这一秒也太快了,做到十几uA我感觉不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nrf52832的功耗,我没有测过,但接触过一家做手环的,一年规模做几个亿的。他产品经理跟我说的是,广 ...

首先要区别整机和最小系统或芯片的功耗,手环的整机一般有一百多uA,因为还有心率芯片和加速度传感器等,
要是芯片IO不漏电是可以做到的,一个朋友说用DMM6500测他原来的nRF52832板子,一秒广播+1秒定时器的
平均电流是17uA左右。
而国产BLE芯片会差一些,两秒广播一次,才能做到二、三十uA,二十多uA需要在间歇期进深睡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