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AL库CAN初始化的大坑

楼主(2020-07-15):
今天又发现HAL库的一个坑,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
初始化时要配置分频系数和位时序参数,一般来说,都要减1后填写的,但今天调试CAN时,发现死活不行,最后定位到分频系数不对。

原来,分频系数不需要减1,SJW、BS1、BS2需要减1,心里默念一万个艹……
    s_can1_handler.Init.Prescaler     = div << CAN_BTR_BRP_Pos;       // 分频系数
    s_can1_handler.Init.SyncJumpWidth = (sjw - 1) << CAN_BTR_SJW_Pos; // CAN_SJW_1TQ == 0
    s_can1_handler.Init.TimeSeg1      = (bs1 - 1) << CAN_BTR_TS1_Pos; // CAN_BS1_1TQ == 0
    s_can1_handler.Init.TimeSeg2      = (bs2 - 1) << CAN_BTR_TS2_Pos; // CAN_BS2_1TQ == 0

网友A:
很正常,我这么多年都一直用STD库,比hal库好用100倍

网友B:
哈哈,之前用STM32H7曾经坚持一年时间用HAL,后来果断放弃,现在都尽量用F1,F4,如果必须用HAL库我宁愿用寄存器自己写

网友C:
请问是不是最新的版本?hall库 1.7.8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之前用STM32H7曾经坚持一年时间用HAL,后来果断放弃,现在都尽量用F1,F4,如果必须用HAL库我宁愿用寄 ...

哈哈,HAL过渡封装,LL又太简单封装了,还是Std库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不是最新的版本?hall库 1.7.8 ?

1.7.6版的,配置方式应该相同的吧,如果1.7.8又改了,那就是一个更大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HAL过渡封装,LL又太简单封装了,还是Std库顺手。

HAL库成鸡肋了,很多人用HAL库做初始化,大部分的控制则用LL库,比STD库更原始了,时代的退步。

网友:
还是STD库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HAL库成鸡肋了,很多人用HAL库做初始化,大部分的控制则用LL库,比STD库更原始了,时代的退步。  ...

一个初始化,节省你多少工作量?还不知足,而且多大多数应用,对效率要求没那么高HAL足够了。 而且中途更改配置更方便,重新初始化一下就行,用STD库的要哭死。

网友:
标准库用习惯了,自由度比较高。Hal库还在适应中

网友(2020-09-25):
三种库,都出了几年时间了,还有坑。ST该招人了

网友(2021-07-31):
ST 后面只会更新Hal 库的,是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我这么多年都一直用STD库,比hal库好用100倍

尽量用ST的最新库,尤其是新出的片子。厂家会通过这些驱动屏蔽掉一些芯片的bug

网友:
还是标准库用的习惯,芯片配置只是程序中的一小部分,觉得没必要折腾新东西

网友:
使用库之前可以多看看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HAL过渡封装,LL又太简单封装了,还是Std库顺手。

LL 库很多好,就 是封装不够。HAL封装得太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