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硬盘电机的扭矩有多大, 能否做机器人的 关节电机, 这货好便宜.

楼主(2020-07-15):
不知硬盘电机的扭矩有多大, 能否做机器人的 关节电机,

这货好便宜, 到处都有, 还好固定.

网友:
扭矩不大,加速也不快,毕竟是无霍尔的,而且硬盘工作转速恒定。你真心想玩的话,x宝找那种古董级万转scsi厚盘,这种盘很重很有料,驱动芯片也很强。笔记本盘更不行。

网友:
硬盘电机是为高转速、低噪音、低功耗优化的,扭矩非常小。

网友:
硬盘电机追求高转速不适合机器人关节, 适合做磨砂轮,或者机床主电机

网友:
硬盘不用想了,没有力的。

楼主:
按道理, 几秒就能加速到上万转,  这力气也不算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道理, 几秒就能加速到上万转,  这力气也不算小吧.

风吹沙子打到脚上也有明显的刺痛感。
这是加速度大,沙子质量太小,所以速度快。硬盘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道理, 几秒就能加速到上万转,  这力气也不算小吧.

盘片才多重啊,又不是带轮胎转

楼主:
拆了一个,  直接 接9V 试了一下,  单步力气还是有一点大的. 线太细了, 连续通电会发热.

网友:
功率一定的话,额定转速越高,越没劲。

楼主:
硬盘的那个轴承超级NB,  机械特性很好, 几乎没有一点间隙.

网友:
需要减速电机

网友:
如果是控制机器人眨眼睛,应该没问题

楼主:
考虑过减速电机,  不好固定,  硬盘电机非常好固定, 一边3个螺钉就搞定,  还很稳. 还没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减速电机,  不好固定,  硬盘电机非常好固定, 一边3个螺钉就搞定,  还很稳. 还没噪声. ...

定制减速电机

网友A:
说实话,机器人不是一般的人可以玩的,得有经济实力和时间。和玩模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机器人不是一般的人可以玩的,得有经济实力和时间。和玩模型一样。 ...

也不是专业的玩家,  目标就是 能走路像个人,  最后能上个楼梯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专业的玩家,  目标就是 能走路像个人,  最后能上个楼梯就行.

这确实不是专业玩家能做到的,因为这是世界顶尖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减速电机,  不好固定,  硬盘电机非常好固定, 一边3个螺钉就搞定,  还很稳. 还没噪声. ...

云台电机也很好固定啊,超低KV值,专为低速大扭矩优化的。

网友:
干嘛不用舵机,市场上的成熟产品都是舵机

网友(2020-12-05):
可以做到,这么小负载的扭矩需要很低数量级别的机器设计,你先要把需求用数学模型建立起来,然后才能提出到位的问题

网友:
机器人关节必须加减速器,减速器比电机还关键。

这是我搞过的双足,仿的米国的cassie。关节是自己设计的,无框电机+谐波减速器。扭矩是简单仿真过的。
不用减速器是不可能的,永磁体和磁芯的材料限制,电机的最大扭矩不够。

硬盘电机主要特性是转速稳定性,一般是液压轴承。当年做vr,仿htc的激光灯塔,一开始就是拆硬盘电机,转速稳定性可以到万分之1以内。htc用的是nidec的定制电机,nidec是当时最大的硬盘电机、投影仪光栅电机、激光打印机激光器电机供应商。

网友:
双足机器人,nb。。

网友:
必须加减速箱,直驱没卵用

网友:
完全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