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代理商问你一个月量有多少,应该怎样回答?

楼主(2020-07-15):
想用国产芯片代替进口芯片,代理商问我一个月有多少量,我回答了一个最大数字,然后代理商就不理我了。

网友:
一般说个几十K可以吧

网友:
最大用量说了多少?

网友:
如实回复,目前在研发阶段,肯定没什么量,也没那么容易上量,一般都会表示理解。

网友:
实际用量*10甚至100报给代理商就对了。

到时说一直没有量产就唐塞过去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大概500ml吧

网友:
你就说:”一个月就那么几天,能有多少量呢?“

网友:
不理你  换一个代理商  或者换一个芯片就好了  怕啥

网友:
我就实说一年200个

网友:
你用量少了人家懒得理你;你用量多了,你懒得理人家。

网友:
一般我都报100K  ,哈哈

网友A:
我很自觉,找代理商从来只问采购一次最少多少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很自觉,找代理商从来只问采购一次最少多少片

哈哈,我也是,我每次都是先发制人的问:每次订购最少要达到多少量?结果大多数回答都是一片都行,然后每次订货我就理直气壮了

网友:
如果我是女生,看到这个标题的问题,说不定可以回答一下

网友:
正常的询问啊。
而且还会问大致什么项目,什么公司。

你虚假的「乘十」根本没什么用,
最多多给你一些样品而已。

网友:
就说五十多岁了,没量了

楼主:
粤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急需阁下这样的人才,请明天来面试

网友:
问量还好回答,最愁的是问用在什么项目,什么产品上,发挥什么作用,然后再给推荐一堆其他芯片,新研发的产品,实在不想多说,买个芯片盘根究底,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是,我每次都是先发制人的问:每次订购最少要达到多少量?结果大多数回答都是一片都行,然后每 ...

哈哈,学习了

网友:
我问某avr国产版本多少开发票,他说多少都行,但是听说我一年也就100的用量后,就表示了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如实说就可以了,如果代理商不理,直接找原厂呗。

自己玩,原厂能支持到什么程度?还是完全放弃。

网友:
如实作答即可,或者控制EAU<3*实际的,因为他们回去发报告,还会继续*5/10不等的。。。

网友:
你说:   一个月差不多2~4吨吧!

网友:
我想起以前去赛格买IC,都是直接问人几片卖不卖,如果卖家还在迟疑,我就直接说没货吗,我另外找。。

网友:
我也特别讨厌咨询代理商时候,他们啥都问,恨不得打包把他们家芯片做进去。害,可能是我们规模小,不够话语权

网友:
回答一个32位的数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