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购部买的T430S 开机不了(电池首先没电了)

楼主(2020-07-15):
机器买了3年了  很少用。

刚才机器还在运行的,忘记插电源插头了,然后机器自动关机了

然后插入充电器  机器上面的电池标记不亮,按机器开机按钮   机器只运行几秒  判断没电 就关机,
拔出电池,插入充电器    机器上面的电池标记不亮 ,  按开机按钮没反应。

这现象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源小板挂了或者电源适配器挂了或者接头接触不良。再弄个圆头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小板挂了或者电源适配器挂了或者接头接触不良。再弄个圆头电源试试

首先正常机器  没电池,只插充电器能开机吗?

其次电源小板换方便吗?

已经换了2个充电器测试  都没反应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正常机器  没电池,只插充电器能开机吗?

其次电源小板换方便吗? ...

已经换过2个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正常机器  没电池,只插充电器能开机吗?

其次电源小板换方便吗?

能。不太方便,430s比较复杂,费时间,可以挑战一下。小板倒是很多地方卖。我估计接口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B:
430S是不是2块电池? 有的笔记本单独电源是开不了机的,从你描述来看问题不大,先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正常机器  没电池,只插充电器能开机吗?

其次电源小板换方便吗?

没有电池,可以插电源开机的

网友C:
楼主你的在邮购部买的,不要轻易到外面维修,我们的维修商的水平肯定全国最高,并且给我们的收费会很低,没有必要到外冒险。

你将电池拔走,电源拔走。内存拔走再装回去,如果还不能开机,你将电池拔走,电源拔走,机器静放24小时后,不用放电池,插上电源看能否开机。

如果还不能开机,可以寄给我们维修。这种故障一般100元以内可以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0S是不是2块电池? 有的笔记本单独电源是开不了机的,从你描述来看问题不大,先换电池。 ...

只有1块电池,可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在邮购部买的,不要轻易到外面维修,我们的维修商的水平肯定全国最高,并且给我们的收费会很低,没 ...

好的  ,今天晚上   静放到明天晚上  再 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在邮购部买的,不要轻易到外面维修,我们的维修商的水平肯定全国最高,并且给我们的收费会很低,没 ...

买了个新电池
1:放入新电池 能开机,插入充电器不识别充电器
2:拿掉电池,插入充电器,不能开机。
3:拔出电池 +插头,静止放24小时,插入充电器 能开机,再关机,拔出充电器  放了2-3小时 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不能。

应该是充电识别那坏了。
请给我邮寄地址,我邮寄给你们维修。费用到时候转。
是否可以不放硬盘,电池是否也可以不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在邮购部买的,不要轻易到外面维修,我们的维修商的水平肯定全国最高,并且给我们的收费会很低,没 ...

老大 老大   能邮寄到你们那维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大 老大   能邮寄到你们那维修吗

可以。你到邮购部订单留言。我们只给客户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新电池
1:放入新电池 能开机,插入充电器不识别充电器
2:拿掉电池,插入充电器,不能开机。

你要不要先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你到邮购部订单留言。我们只给客户维修

邮购部订单   已经留言,请查看